GD32 驱动 液晶屏幕

楼主(2018-11-30):
IIC 部分
//初始化IIC
void IIC_Init(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产生IIC起始信号
void IIC_Start(void)
{
        SDA_OUT();     //sda线输出
        IIC_SDA=1;
        IIC_SCL=1;
        delay_us(4);
        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楼主:
//产生IIC停止信号
void IIC_Stop(void)
{
        SDA_OUT();//sda线输出
        IIC_SCL=0;
        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IIC_SCL=1;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楼主: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u8 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IIC_SDA=1;delay_us(1);
        IIC_SCL=1;delay_us(1);
        while(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IIC_Stop();
                        return 1;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楼主: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0;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楼主: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IIC_SCL=0;
        SDA_OUT();
        IIC_SDA=1;
        delay_us(2);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

楼主: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SDA_OUT();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IC_SDA=(txd&0x80)>>7;
                if((txd&0x80)>>7)
                        IIC_SDA=1;
                else
                        IIC_SDA=0;
                txd<<=1;
                delay_us(2);   //对TEA5767这三个延时都是必须的
                IIC_SCL=1;
                delay_us(2);
                IIC_SCL=0;
                delay_us(2);
    }
}

楼主: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楼主:
// oled 部分
//更新显存到LC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4;i++)
        {
                WriteCmd(0xb0+i);    //设置页地址(0~7)
                WriteCmd(0x00);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WriteCmd(0x10);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 WriteDat(OLED_GRAM[n][i]);
        }
}

楼主:
void I2C_WriteByte(uint8_t addr,uint8_t 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0x78);            //发送写命令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addr);//发送高地址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     //发送字节
         IIC_Wait_Ack();
   IIC_Stop();//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delay_ms(2);
}

楼主: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I2C_Command)//写命令
{
        I2C_WriteByte(0x00, I2C_Command);
}

楼主: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I2C_Data)//写数据
{
        I2C_WriteByte(0x40, I2C_Data);
}

楼主:
void OLED_Init(void)
{
//        delay_ms(100); //这里的延时很重要
//
//        WriteCmd(0xAE); //display off
//
//        WriteCmd(0xd5);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        WriteCmd(0x1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
//        WriteCmd(0xa8);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        WriteCmd(0x1f);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
//        WriteCmd(0xd3); //---set low column address
//        WriteCmd(0x0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
//        WriteCmd(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
//        WriteCmd(0xad);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        WriteCmd(0x8e); //亮度调节 0x00~0xff
//
//        WriteCmd(0xd8); //--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        WriteCmd(0x05); //--set normal display
//
//        WriteCmd(0xa1);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
//        WriteCmd(0xc8); //
//
//        WriteCmd(0xda); //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        WriteCmd(0x12); //-set display offset
//
//        WriteCmd(0x91); //-not offset
//        WriteCmd(0x3f);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        WriteCmd(0x3f); //--set divide ratio
//        WriteCmd(0x3f); //--set pre-charge period
//        WriteCmd(0x3f); //

//
//        WriteCmd(0x81);
//        WriteCmd(0xef); //--set vcomh
//
//        WriteCmd(0xd9); //0x20,0.77xVcc
//        WriteCmd(0xd2); //--turn on oled panel
//
//        WriteCmd(0xdb); //--turn on oled panel
//        WriteCmd(0x08); //--turn on oled panel
//
//        WriteCmd(0xa4); //--turn on oled panel
//
//        WriteCmd(0xa6); //--turn on oled panel
//
//        WriteCmd(0xaf); //--turn on oled panel

//delay_ms(10); //这里的延时很重要

         WriteCmd(0xAE ); //关闭显示
         WriteCmd(0xD5 );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WriteCmd(80 );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WriteCmd(0xA8 ); //设置驱动路数
         WriteCmd(0x1f );
         WriteCmd(0X3F ); //默认0X3F(1/64)
         WriteCmd(0xD3 ); //设置显示偏移
         WriteCmd(0X00 ); //默认为0

         WriteCmd(0x40 );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WriteCmd(0x8D ); //电荷泵设置
         WriteCmd(0x14 ); //bit2,开启/关闭

         WriteCmd(0x20 );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WriteCmd(0x02 );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WriteCmd(0xA1 );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WriteCmd(0xC0 );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WriteCmd(0xDA );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这部分在一开始出现问题  2016.07.10
         WriteCmd(0x00 ); //[5:4]配置

         WriteCmd(0x81 ); //对比度设置
         WriteCmd(0x7f );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 WriteCmd(0xc2);

         WriteCmd(0xD9 ); //设置预充电周期
         WriteCmd(0xf1 ); //[3:0],PHASE 1;[7:4],PHASE 2;
         WriteCmd(0xDB );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WriteCmd(0x00 );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WriteCmd(0xA4 );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WriteCmd(0xA6 );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WriteCmd(0xAF ); //开启显示

}

楼主:
// Description    : 将OLED从休眠中唤醒
//--------------------------------------------------------------
void OLED_ON(void)
{
        WriteCmd(0X8D);  //设置电荷泵
        WriteCmd(0X14);  //开启电荷泵
        WriteCmd(0XAF);  //OLED唤醒
}

楼主:
// Description    : 让OLED休眠 -- 休眠模式下,OLED功耗不到10uA
//--------------------------------------------------------------
void OLED_OFF(void)
{
        WriteCmd(0X8D);  //设置电荷泵
        WriteCmd(0X10);  //关闭电荷泵
        WriteCmd(0XAE);  //OLED休眠
}

楼主: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4;i++)for(n=0;n<128;n++)OLED_GRAM[n][i]=0X0;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楼主: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楼主:
//m^n函数
u32 my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楼主: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size,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1);
        }
}

楼主: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u8 size)
{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128-(size/2))){x=0;y+=size;}
        if(y>(64-size)){y=x=0;OLED_Clear();}
        OLED_ShowChar(x,y,*p,size,1);
        x+=size/2;
        p++;
    }

}

楼主:
// lcd 驱动
void lcd19264_gpio_conf(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19264_WriteCmd(0xb0+y);
          LCD19264_WriteCmd(((x&0xf0)>>4)|0x10);
          LCD19264_WriteCmd(x&0x0f);
}

楼主:
void LC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ch[])
{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84){x=0;y+=2;}
       LCD_Set_Pos(x,y);
       for(i=0;i<8;i++)
             LCD19264_WriteData(F8X16[c*16+i]);
       LCD_Set_Pos(x,y+1);
             for(i=0;i<8;i++)
             LCD19264_WriteData(F8X16[c*16+i+8]);
             x+=8;
             j++;
     }
}

楼主:
void LCD19264_WriteCmd(uchar cmd)
{
        uchar i;
        CS_L;
        RS_L;
        for (i=0; i<8; i++)
        {
                 SCL_L;
                if(cmd&0x80)
                        SDA_H;
                else
                        SDA_L;
                SCL_H;
                cmd =cmd<< 1;
        }
            CS_H;
}

楼主:
void LCD19264_WriteData(uchar dat)
{
        uchar i;
        CS_L;
        RS_H;
        for (i=0; i<8; i++)
        {
                SCL_L;
                if(dat&0x80)
                        SDA_H;
                else
                        SDA_L;
                SCL_H;
                dat =dat<< 1;
        }
        CS_H;
}

楼主:
void lcd_address(uchar page,uchar column)
{
   //column=column+31;
         page=page-1;
         LCD19264_WriteCmd(0xb0+page);
         LCD19264_WriteCmd(((column>>4)&0x0f)+0x10);
         LCD19264_WriteCmd(column&0x0f);
}

楼主:
void LCD19264_ClearScreen(void)
{
        uchar i, j;

        for(i=0; i<8; i++)
        {
                lcd_address(1+i,1);
                for(j=0; j<192; j++)
                {
                        LCD19264_WriteData(0x00);
                }
        }
}

楼主:
void display_string_5x8(uint page,uint column,uchar reverse,uchar *text)
{
                uchar i=0,j,k,data1;
                while(text[i]>0x00)
                {

                           if(column>186)
                                 {
             column =0;
                                           page+=1;
         }
                                if((text[i]>=0x20)&&(text[i]<=0x7e))
                                {
                                                j=text[i]-0x20;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k=0;k<5;k++)
                                                {
                                                                if(reverse==1) data1=~ascii_table_5x8[j][k];
                                                                else data1=ascii_table_5x8[j][k];
                                                                LCD19264_WriteData(data1);
                                    }
                                                if(reverse==1)
                                                           LCD19264_WriteData(0xff);
                                                else
                                                           LCD19264_WriteData(0x00);
                                                i++;
                                                column+=6;
                                }
                                else
                                    i++;
                }
}

楼主:
void OLED_Prin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char ch[])
{
        char ch2[3];
        unsigned char ii=0;
        while(ch[ii] != '\0')
        {
                        ch2[0] = ch[ii];
                        ch2[1] = '\0';
                        LCD_P8x16Str(x,y,ch2);
                        x += 8;
                        ii+= 1;
        }
}

楼主:
void OLED_Printf(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onst char *fmt,...)
{
        static unsigned char last_len[4]={0,0,0,0};
        static char LCD_BUF[128]={0};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i;
        __va_list ap;

        va_start(ap,fmt);
        vsprintf((char *)LCD_BUF,fmt,ap);
        va_end(ap);

        len=strlen((char *)LCD_BUF)+2*y;
        for(i=len;i<last_len[x];i++)
        {
                LCD_BUF[i-2*y]=' ';
        }
        LCD_BUF[i-2*y]=0;
        OLED_Print(x,y,LCD_BUF);
        last_len[x]=len;
}

楼主:
void LCD19264_Init(void)
{
                        RST_L;
                        delay_ms(10);
                        RST_H;
                        delay_ms(10);
                        LCD19264_WriteCmd(0xe2);
                        delay_ms(5);
                        LCD19264_WriteCmd(0x81);
                        LCD19264_WriteCmd(0xb2);
                        LCD19264_WriteCmd(0xc2);
                        LCD19264_WriteCmd(0xa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