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互联网,一个wifi芯片使用RT-Thread十分钟连接OneNet的教程

楼主(2018-12-01):
前几天淘到一款挺牛X的wifi芯片--W600,居然还支持RT-Thread,测试了一下,发个连接OneNet的上手教程。
淘宝真的是个万能的地方,啥都能找到。
RT-Thread用起来也是真的爽,关注RT-Thread那么多年,现在越来越成熟好用了。
有兴趣的坛友,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看帖的坛友先别留言,等我发完贴再占楼。(图比较多,看不到图片的朋友,建议注册一下账号)觉得教程不错的兄弟给我点点赞。

楼主:
2L 上一下这个芯片的RT-Thread基础环境搭建的链接,前奏还是有点长的,所以我就上官方的环境搭建教程链接了,不然太长了。
http://docs.thingsturn.com/third_party/rt-thread/start/
按照这个教程搭建完之后,是已经能够流畅使用RT-Thread的操作系统,测试手感不错,很有范,命令行敲起来特爽,感觉像是在玩linux。

是不是看起来挺舒服,上手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3L 开始正式使用这个wifi芯片去连接Onenet的服务器了,还涉及到要去OneNet创建产品,会有点长。
先贴一下搭建RT-Thread环境教程的小bug,不然搭建的时候会遇到问题。
最开始我以为是我的用不了搞错了,实际上是要改一下代码,不然编译的时候会报错的,就算不报错也跑不起来,官方的教程还没提到这点,希望他们看到我的贴子能改一下。

-------分割线
编译报错在w600/drivers/drv_wif.c 的453行,要改一下
直接上代码,替换掉drv_wifi_init(void)这个函数
int drv_wifi_init(void)
{
    struct rt_wlan_device *wlan = RT_NULL;
    wlan = rt_malloc(sizeof(struct rt_wlan_device));
    RT_ASSERT(wlan != RT_NULL);

    memset(&wifi_sta, 0, sizeof(wifi_sta));
    rt_wlan_dev_register(wlan, RT_WLAN_DEVICE_STA_NAME, &ops, 0, &wifi_sta);
    wifi_sta.wlan = wlan;

    return RT_EOK;
}

再重新编译就可以用了。

楼主:
4L 先去OneNET官网创建一下产品,这个部分要仔细认真点了,有很多相关信息要用到。
贴一下OneNET的官网链接:https://open.iot.10086.cn/
1. 首先注册账号,进入开发者中心(当前的云平台挺多的,RT-thread支持了很多平台,onenet、阿里云、腾讯云等等,支持RTT的能够联网的芯片都能很容易的对接上去,真的是新世纪福音战士。。。)
2. 创建产品(开始贴图了)

到这个地方基本就配置完了,创建一个文本,复制一下产品的相关信息,留着配置RT-Thread的OneNet软件包

网友A:
楼主用的啥芯片,性能咋样?强不强?
这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啥芯片,性能咋样?强不强?
这看起来还不错。

挺不错的,毕竟M3核的wifi芯片,绝对是够用了。

楼主:
。。。 这是几楼了都。。
7L,续上我的3L,该楼层用来在OneNet上给之前创建的产品创建建立数据模板、应用之类的数据。
1.创建数据流模板(随意了  可以多创建几个数据流)

2.创建产品应用

3.设置数据模板(其他的图形界面自己摸索摸索)

到这里OneNet部分的设置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去找个应用商店,下载一下OneNet的官方APP  “设备云”。

楼主:
先去吃饭了   晚点再更新。

楼主:
9L 配置RT-Thread OneNet软件包
进入RT-Thread工程下的rt-thread\bsp\w600路径下,右键打开`ConEmu Here`进入Env配置工具,执行命令 `Menuconfig`,进入menuconfig配置页面;

依次选择:
RT-Thread online package --->(按回车)
    IoT - internet of things --->(按回车)
        Iot Cloud --->(按回车)
            OneNet: China Mobial..... --->(按Y确认,按N取消)(选择)
进入如下配置页面

同时还要用menuconfig 配置一下webclient
RT-Thread online package --->(按回车)
    IoT - internet of things --->(按回车)
        webClint: A HTTP/HTTPS..........
            Version(laster)(选择最新版本)
确认保存之后
再次使用命令  ‘pkgs --update’  获取之前的配置文件
再使用  'socns --target=mdk5 -s'  生成mkd5的工程文件
编译测试烧录 即可。

楼主:
今天没办法上传图片了,上传受限了。
剩下的明天再更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安卓系统连吗?

这个不能,这感觉是类似一个安卓系统了。  不过还没安卓那么强大。

楼主:
13L 续上第9L ,开始连接OneNET
使用命令wifi join xxxx xxxx连接wifi
使用onenet_mqtt_init 初始化onenet 连接onenet服务器

使用了Onenet_mqtt_init命令行,打开手机APP已经能够在后台看到设备上线了,查看产品和应用两个选项

也可以在PC端查看数据

上传数据的命令如图,这些命令可以在RT-THREAD的官网看一下(附上连接 https://www.rt-thread.org/document/site/submodules/onenet/docs/samples/)

楼主:
到此,W600这款wifi芯片连接OneNet的教程就结束了。
确实还挺简单的。

网友C:
OS听过 WIFI W600根本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听过 WIFI W600根本没听说过

挺不错的,比8266要强一些,而且还便宜不少。

网友A:
楼主,有淘宝链接没?上点资料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淘宝链接没?上点资料看看啊

可以整几个玩一玩,资料有点多,你瞅瞅~

淘宝链接   https://shop387867913.taobao.com/
还有个资料网站  http://docs.thingsturn.com/

网友C:
这个模块 如果WIFI的 TCP UDP BUFF满了, 就丢数据, 还是有检测满?

网友C:
我们现在使用了几款 WIFI 模块, 基本上不能发得太快, 要不然就是丢数据,没有BUFF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模块 如果WIFI的 TCP UDP BUFF满了, 就丢数据, 还是有检测满?

这个不知道。
我还没测试,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任何芯片,超出他能力都会丢哈。

TCP有流控和自适应,在两边速度不匹配时,表现会比UDP好些。

网友E:
留个爪子,后面也评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任何芯片,超出他能力都会丢哈。

TCP有流控和自适应,在两边速度不匹配时,表现会比UDP好些。 ...

传输速率还算OK ,  不过楼上提到的这个问题,这毕竟是RTT的SDK包 ,应该要看看rtt的sdk是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