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中断优先级分组设置

楼主(2018-12-01):
之前看过网上一些帖子说,使用STM32中断时必须要设置优先级分组。
最近看别人代码时发现没有设置分组,但是中断不受任何影响。
想请问下这个分组可以不设置的吗?是否不设置分组会有默认分组配置?默认分组是怎样的?

网友A:
没什么特殊要求,可以都用默认分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特殊要求,可以都用默认分组。

默认分组是分组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分组是分组几呢?

厂家主页搜你用的芯片,下载对应的STMXXX编程应用手册,可解释一切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主页搜你用的芯片,下载对应的STMXXX编程应用手册,可解释一切疑惑。 ...

谢谢,手册没有找到才来问的,网上查到了默认分组是4,手册没找到对应的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手册没有找到才来问的,网上查到了默认分组是0,手册没找到对应的说明 ...

怎么会没有?每个寄存器都有初始值

网友B:
我一般都是默认 很少自己设置

网友C:
这个  我也不了解 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是默认 很少自己设置

我也是,就是想抠一下这个问题,刚调试状态测了一下,不设置的话,默认是组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我也不了解 帮你顶一下

刚调试状态测了一下,不设置的话,默认是组4

网友D:
默认分组就是课本上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