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构成单稳态

楼主(2018-12-01):
在模拟电路种需要一个单稳态电路。
这个单稳态,由运放构成。

楼主:
稳态为低电平,触发电压略高于电容上的最大电压,单电源5v供电运放,当输出为稳态(低电平)时
此电路为不可重复触发单稳态。

网友A:
这个电路的触发条件好象有问题了
可能输入低电平而不 马上触发

楼主:
好像是有这个规律,触发电压低了,要多触发几次。这个电路的触发电压可以更低,低电压触发需要更多次触发的现象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