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DDS或者类似的芯片,输出的波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

楼主(2018-12-01):
如题,数字频率合成芯片,或者锁相环芯片,就是用一个晶振产生多个频率信号的芯片,其输出的波形是方波还是正弦波?谁有板子,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么?如果有芯片型号就更好了。

网友A:
AD9833可以控制输出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网友B:
锁相电路的部分是正弦波, 但输出会经过整形, 以方波作为基本波形

网友C:
你搞混淆了。DDS与锁相环芯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芯片。

网友D:
一般数字合成芯片,可以输出多种类型的波形,包括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方波。

网友E: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这两种芯片的工作原理。
DDS的原理,简单说就是从一个存储着波形数据的存储器中按某种顺序读取数据,然后通过DAC将波形输出。原则上可以产生任何波形,实际应用中以输出正弦波、三角波、方波等规则波形居多,也可以输出各类其他波形,包括自定义的波形。然而受到波形的抽取、DDS内部放大器的频响、DAC后面的滤波器等影响,产生的信号频率上限将受到它们的制约。
PLL的输出部分是一个通过反馈控制的压控振荡器,输出波形就是该压控振荡器的振荡波形。实际的PLL电路中应用的压控振荡器大多为两类:一类是基于RC的多谐振荡器,以方波输出居多,例如单片集成锁相环74HC4046。另一类用基于LC的正弦振荡器,输出就是正弦波,多应用于高频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