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回归初心】+拆解OWK-F型温控器

楼主:
       做为电工对所有电子产品都好奇,见啥都想拆开看看,这回拆了一只OWK-F型温控器,和各位朋友分享!下面是拆机的过程,有些图片没有ID名,但的确都是自己拍的。
一、设备整体外观。
      该温控器三围尺寸大致为120x90x48,还算小巧;从标识上看是国外公司监制,产品来头不小。
1、正面的面板可以看到该温控器的技术参数与生产厂家;带有“指针”的旋钮与环形刻度盘配合用于设置控制温度;还有二个发光二极管用于工作及电源指示;一个三孔插座用于输出控制外围设备;图的左上角为输入电源插头,左下角为温度传感器,带有磁性可方便与被控设备(铁、镍等,塑料的可不干活儿!)偶合;

2、背面的易碎贴还在,证明设备还没被同行收拾过,从上面的日期标识看岁数还不算大;有个小圆孔内看似有个可调电阻;还有两个长孔,可用于设备的悬挂,也算是比较贴心的设计;

二、拆开看看
1、旋下背面的四颗自攻螺丝就可以将设备外壳前后分离了。从图中可以看出内部还是比较简洁,下部壳体内也只有一块PCB及一只小功率的工频变压器;上部壳体只有输出插座和温控旋钮了。

2、将PCB拆下后不同角度看看,元件排布整齐、背面也比较干净;

3、局部细节之:电源入口-变压器。这是一只小功率的工频变压器,220V交流输入后变为13V交流输出,现在除了特殊场合应该用的比较少了。温控器工作所需能量均由他来保障供应;

4、局部细节之:PCB接口部分。可以看到外部引入的220V交流电源直接焊在了PCB上,同时变压器的输入端也同时并接于电源输入端,另外还有两根线通过继电器后接入输出插座。出工频变压器引出的交流13V电源也直接由此接入;

5、局部细节之:温度传感器接口。这是由外部引入的温度传感器的两根线直接焊在了PCB上,这是一个PTC热敏电阻的温度传感器;

6、局部细节之:核心元件-LM358P。这是一只PDIP8封装的双运算放大器;设备的活儿都是他干的,主持全面工作;

7、局部细节之:继电器。一只松乐牌SRD-09VDC-SL-A型小功率继电器,质量不错的。他的通、断决定着外部受控设备是工作还是休息;另外,他下面的四个二极管构成全波整流,向后级电路提供直流工作电源;两只发光二极管一个用于电源指示、一个用于工作指示;

8、局部细节之:三极管S8050。这是一只集电极电流(Icm): 0.5 A,功耗(Pcm ): 0.625 W (Tamb=25℃)的NPN型三极,他的基极受到LM358P的约束与管理,用来控制继电器的吸合与断开;

9、局部细节之:温度调节(设置)电位器。这是一只10K的可调电位器(电阻),通过调节该电阻就可改变LM358引脚上的电压,LM358同时会与温度传感器(PTC热敏电阻)上受温度变化而产生的电压变化进行比对,在LM358的输出引脚上就会产生电压的变化,这一变化将会导致S8050基极引脚上电平的变化,从而控制了继电器的通断;

10、局部细节之:微调电位器。这是一只10K的微调电阻,也就是壳体背面小孔内看到的,他与温度调节(设置)电位器配合使用,起到微调及补偿的辅助作用;

11、局部细节之:电源输出插座。这是一只单相三孔插座,但可惜上面的接地孔没用使用;

三、可改进。这里所谓可改进也只是一家之言,水平有限错误之处见笑了。下面是两个改进方案:
第一方案:小成本方案,以最小成本进行改造,以增加安全降低能耗为主。
1、安全:将电源输入线改为单相三线,即增加接地线、同时输出插座亦改为单相三孔插座;增加保险管;
2、节能:将工频变压器改为小型开关电源;
3、耐用:温度传感器线径过细强度较差,可采用带护套双芯电缆线延长使用寿命;

第二方案:高科技方案,在第一方案基础上适当增加成本,突显时代特点,提高温控精度及交互。
1、采用单片机做为主控,利用其ADC模块对PTC温度传感器的电压变化进行采集处理,将实时温度值送三位数码管显示;
2、使用EC11旋转编码开关对预置温度配合数码进行设置并显示;
3、使用蜂鸣器,增加交互内容。

四、尾声
      条理、内容都比较乱,啰嗦半天,有劳各位看官了。本来想拍个拆机视频,结果实在是腾不出第三只手,再说这么简单的东西拍了也是浪费。
      新的一年快到了,借此机会预祝各位朋友新年发大财!同时也祝愿21ic迎来更加辉煌、美好的一年!

网友A(2018-12-01):
可否手绘个原理图看看是啥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手绘个原理图看看是啥原理呢

说起原理图就闹心。为了这个帖子准备了好长时间,还专门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用Proteus做了个仿真图,当时运放周边的电阻没来的急实测,图画完就放下了。昨天准备仿真后发帖子,结果保存在桌面临时文件夹的文件不知啥时候被清理了。多亏照片还在手机里……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起原理图就闹心。为了这个帖子准备了好长时间,还专门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用Proteus做了个仿真图,当时 ...

不用仿真,用电脑的画图描个电路原理就行或者画纸上拍照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仿真,用电脑的画图描个电路原理就行或者画纸上拍照也可以

那要再拆一遍,没时间了。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