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异常的电路

楼主(2018-12-01):
各位大神下午好。小弟最近碰到个杂症,量产了后,部分板子会在如图处圆点这个地方,总有个0.78V的电压出现,导致开不了机。群里的豪杰帮我看看,补**感激。

网友A:
量一下Q24基极,看异常电压来自Q24还是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Q24基极,看异常电压来自Q24还是主控

感谢回复,我做了以下尝试:一:将R709断开,功能恢复正常,Q24基极无电压。二:将主控电压断开,此处还是有0.78V电压,无法开机。

网友B(点评):
你的PD推挽输出的,低电平情况下R713下拉的,改小电阻看能不能拉掉

网友B(点评):
改电阻试试,不行就换2N7002,在不行可能布线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做了以下尝试:一:将R709断开,功能恢复正常,Q24基极无电压。二:将主控电压断开,此处还 ...

红圈那个点还接有什么?

网友C:
10有89有自激了。

网友D:
关键是检查0.78V电压的来源,这个光原理图无法分析的,还得故障品分析,这个需要一点技巧的。

网友B:
Q24换2N7002
或者把R713阻值改到1-2K,R709改到4.7K
你的PWR_PD也是推挽输出的

网友E:
R713接到三极管B极

网友F:
R713并联一个大点的电容解决,至于原因吗上电后控制IC还木有建立良好的工作状态,输出不紊定所致。

网友G:
此电路设计的逻辑有问题,对于这种单按键开关机的电路,关机逻辑应该是某个IO输出低电平

网友H:
可以在R709串联一个二极管, 让这个电压不要误动作, 楼上说的用电容也可以
最终的办法还是要去找到0.78这个电压的来源

网友I:
圆圈点连接啥MCU 的哪只脚?

也许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