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s第二级编号,怎么感应第一级编号

楼主(2018-12-01):
wps, ps, AC

正确的为
1. xxxxxx
1.1 xxxxx

2. yyyyyy
2.1 yyyy
2.2 yyyy

wps现在为
1. xxxxxx
1.1 xxxxx

2. yyyyyy
1.2 yyyy
1.3 yyyy

第二级的编号,应该会自动感应上面的第一级编号,但是这里不对.
但是我已经选了重新开始编号了

网友A:
我用wps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就不让他自动编号,全都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wps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就不让他自动编号,全都自己写

不可能吧,word都有这个功能

我现在已经改用office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word都有这个功能

只能再点重新编辑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