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

楼主(2018-12-01):
想请问一下大佬们,电源芯片ADR421能做到的最小电源纹波是多大的?目前做出来的是21mv.

网友A:
这个ic只是个电压基准,电源的纹波要看你的电路设计,建议上传一下电路原理图

网友B:
和你的输入有很大关系

网友C:
芯片的纹波抑制都是很高的, 一般都会超过1000倍, ADR421这个可以查pdf看到 RRR 是75db, 大于1000
比如1000倍的抑制, 输入1V的纹波, 输出只有1mV的纹波
实际应用情况可能会比这个大很多, 原因有很多, 如芯片噪声, 地干扰,  pcb的走线电容, 电磁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