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长固定,绕一只大电感和绕多只小电感再串联比较

楼主(2018-12-01):
那个电感量更大?是单独一只的大电感的电感量大还是多只小电感串联起来的电感量大?或是电感量相等?

网友A:
我只知道,如果 导体的运动方式,磁场强度及频率 都给定,则导体的感生电势相同(跟绕成多少匝无关),这似乎可以解释 变压器的每伏匝数跟功率的关系。

说的不是这个。

网友B:
说“多只小电感”的意思,是各小电感之间没有磁耦合。“一只的大电感”,意思是每匝产生的磁通均穿过所有匝。
由此,楼主可以想明白哪种方式电感量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多只小电感”的意思,是各小电感之间没有磁耦合。“一只的大电感”,意思是每匝产生的磁通均穿过所有匝 ...

老了头脑不灵活了,请直接给个答案吧,哈哈

@自由能源探索者 :在你叙述的这种情况下,10个小电感串联后的总电感量小。
@maychang :就同样的铁芯材料,一百米线的用1个100立方厘米的铁芯做个大电感,再用10米线和10立方厘米的小铁芯做10个同样的小电感,是大电感的电感量大?还是10个小电感串联后的电感大?
@自由能源探索者 :磁路中有铁磁性材料的话,电感量与磁性材料关系非常大,同样的线圈不同的磁性材料电感量可以相差万倍以上。
@maychang :谢谢您如此认真的回复。如是铁芯电感呢?结果会怎样?
直接给答案,那就是没有磁芯并且导线定长条件下,“一只的大电感”的电感量比“多只小电感”的电感量大。没有磁芯并且导线定长条件下,这“一只的大电感”直径越小、绕线长度越短,电感量越大。

网友C:
电感的感量与穿过线圈的磁场密度,线圈围住的截面积,以及圈数有关,您说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比如一个电感是100uH,另外有10个感值为10uH的电感串联,然后那一个100uH的与10个串联后的总电感谁大是吧?如果这种情况,在不考虑干扰的情况下理论上静态感量是一样的

网友D:
这个看一下电感的计算公式就知道了啊,电感量是和圈数的平方成正比的。
如果一次性绕10圈,那就是10 * 10为100。
如果分成两个5圈,那就是5*5+5*5=50。(忽略两个电感之间的耦合)
当然是分得越多就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