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0~5V数控线性电源

楼主(2018-12-01):
如题,有做过的,请联系我

需要设计一个电源:
输入3~5V(锂电池电压或者DC电压源输入)
输出0~4.5V    能以mV步进,精确设定,小型化。 电流500mA~1A(电流>300mA即可)

网友A:
1 首先 低压段达不到
2 MV 步进是多少?1mv? 100mv?
3 现有的 最简单的 就是 电池升压 到6V 然后找个合适的ADJ LDO 这类 最低输出大概0.8V 步进0.1V

网友B:
准备出多少米

网友C(2019-01-08):
你不如说出你的用途更好理解。我们做过0-1200V的数控线性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