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8年的笔记本挂了

楼主(2018-12-02):
昨天倒腾11年买的联想Z470笔记本,实在太卡了就强制关机了,然后就启动不起来了。屏幕没反应,硬盘灯不亮但其他指示灯常亮,拔掉内存开机不报警,过一会散热风扇还转。难道是主板坏了?

我用橡皮把用了8年的2G内存条复活了,昨天晚上把电脑大卸八块今天重新装起来,除了多了一颗螺丝以及无线功能不能用了外仿佛比之前还快了。真是坚挺啊。
硬盘我装到别的电脑上能正常加载系统

网友A:
修修补补再用三年

楼主:
修不好了

网友B:
笔记本的设计寿命好像就是8年,我的笔记本13年8月买的,虽然还能用,但也考虑明年就把它给换了。

网友C:
我的12年买的,还杠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设计寿命好像就是8年,我的笔记本13年8月买的,虽然还能用,但也考虑明年就把它给换了。 ...

13年8月不就是你注册这个ID的日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2年买的,还杠杆的

你买电脑的节点和楼上一样

网友D:
   最好还是等7nm再买,现在的14nm INTEL 的有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等7nm再买,现在的14nm INTEL 的有漏洞

问题解决了。我原装内存是2条2G DDR3 1333M,我公司电脑是两条8G DDR3 1600,我把公司笔记本电脑上的一条内存装到我的笔记本上就好了。难道我的内存烧掉了。

网友E:
09年的thinkpad r400还在正常使用。去年加了个SSD,加了个二手内存。现在速度还算凑活,基本办公都没问题。

网友F:
2010年的ThinkPad X201 i7 还在用.就是在win10下容易蓝屏Xp下也有异常.大拆过,接触部分都橡皮处理过问题还是不变.没有找到原因怀疑是主板有问题了?到是养成了经常存盘的习惯.

网友A:
那就买个新的吧,年底了,辛苦一年,就当奖励自己了

@qinlu123 :哈哈哈哈,真的还要再用三年
我又修好了

网友G:
09年Y430,128MSSD加4G内存,不打大游戏和大型软件,跑得比拖拉机还快

网友H:
突然让我想起来,我08年买的笔记本dell~偶尔还拿出来用用,不上网,纯开发使用,开机运行杠杠滴

@qinlu123 :我的那个拆过,清灰,硬盘没换过,增加了一根内存条。其它都是原厂的,就是电池没以前耐用了。而且感觉和现在笔记本相比,以前的感觉好重~
硬盘换过吗,我的这个原装硬盘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09年Y430,128MSSD加4G内存,不打大游戏和大型软件,跑得比拖拉机还快

制约老机器速度的因素主要在硬盘

网友I:
有个 04 年的dell,XP 系统,编译一下keil的小工程,还是比拖拉机快的。

网友J:
我2010年的神舟A460I3D2依然坚挺。。。。

网友K:
10年前的老本R61I路过,虽然卡,但依旧坚挺

网友L:
我09年的笔记本前不久刚刚毁于我儿只手,另一台10年的还在使用

网友M:
我那个电脑是2012年4月2号买的

内存,原装2G+新增4G租了一个6G的内存,还多余了一个2G的赠送内存,应该还是好的不过,应该也没太大用处,2G 1333的
硬盘,换了一个850EVO的SSD,光驱拆了,搞了一个光驱位HDD
CPU,从I3-2350M换成二手的I7 CPU
USB,把原生的USB2.0接口板,换成了同系列的笔记本的USB3.0小板,USB速度提升10倍
风扇,原装的风扇声音比较大,用了润滑油也不行,就换了一个同型号的风扇。

陆陆续续拆了4-5次了,现在的电脑看起来还能用个2年多

网友N:
我10年的宏碁,14年中途开机几秒断电换过主板CPU的滤波电容,电池挂了依然活着。

网友O:
09年买的thinkpad sl410,现在打打dota还是可以的

网友P:
联想的不好用,问题多

网友:
2010年的联想G450,除了电池老化外,其他功能都还正常。

网友F:
晒老电脑的不少,同年代的手机还有几个在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晒老电脑的不少,同年代的手机还有几个在用的呢!

像我这么念旧的人和我电脑同时买的手机已经成粉了

网友:
刚买了内存条,准备让笔记本焕发第2春

网友Q:
我用了11年的电脑,现在还能用。。TC4400

网友R: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的设计寿命好像就是8年,我的笔记本13年8月买的,虽然还能用,但也考虑明年就把它给换了。 ...

我的笔记本11年8月买的,现在还在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J:
我2010年的神舟A460I3D2依然坚挺。。。。

我的是i3 d6 一直在用

网友S:
11年,我的天,生个儿子都会唱: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了

网友T:
10年的G450还在坚挺,刷过BIOS,升过配置,
目前带win7系统,开机不到40秒。

网友U:
引用 网友E:
09年的thinkpad r400还在正常使用。去年加了个SSD,加了个二手内存。现在速度还算凑活,基本办公都没问题。 ...

同09年R400,机械硬盘坏了,换了固态硬盘。目前还凑合用用

网友V:
无限升级不可能,万寿无疆又何用,不挂也落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