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环/手表识别左右手

楼主(2018-12-02):
现在这些智能手环、手表都是靠什么识别出用户是戴在左手上还是右手上的?

网友A:
我猜测是首先知晓的是待在哪个手,然后记录下特征,如果该特征发生调转,则认为换了手。
前提是左右手带表的习惯是一致的。

网友B:
正常人 右手动的多一些吧,左后一般拿着东西运动量少。比如吃饭啥的,

网友C:
姿态上可以分别出来 手摆动几下就可以分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