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vgDAC 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02):
我用stlink将单片机连上电脑后,用HAL_DAC_SetValue(&DAC_Instruct,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4095);设置dac输出,结果测得为2v,这个结果不应该是3.3v吗,而且改变dac的数据值输出的电压也不是线性变化的,比如HAL_DAC_SetValue(&DAC_Instruct,DAC_CHANNEL_1,DAC_ALIGN_12B_R,410);dac输出小于0.15v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在悬空的状态下测得的啊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带载能力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