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没有波形

楼主(2018-12-02):
在做的PWM输出的时候,先开始还有正常的波形输出,可是突然间就没有波形了,全是干扰,换了块板子 波形是正常的

网友A:
经常出现,还是偶尔出现一下?

网友B:
两块板上和程序都一样吗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芯片啊,错误的PWM波形reset后会重置吗?

网友D:
既然有两块板子,那很好办的啊,有重点的对比测试就ok了

网友E:
检查下有没有虚焊,特别是输出脉冲的那几个角.

网友F:
示波器地线没夹好 也会这样

网友G:
是不是虚焊了,检查一下电路

网友H:
电路图上来看看

网友I:
确认没有被烧掉吗

网友J:
有没有可能是焊接问题啊

网友K:
怀疑是虚焊的问题

网友L:
虚焊的可能性大 或者焊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