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隔离USB转RS485,RS232,TTL电路

楼主:
求分析隔离USB转RS485,RS232,TTL电路
工业级USB通讯转换器,自己设计的,已经卖了10来年,成熟稳定,现发现问题如下:
1:最初设计R1,R2=2.7K  ,R6=4.7K ,R4=4.7K    RS485,RS232一切正常,TTL也能给单片机下载程序,TTL用在PLC也能正常通讯读取数据,但是有的客户的什么机器,用TTL烧录程序,必须要把R1,R2,R6,R4都改成10K才能用,RS485和RS232都不影响。
求:这是什么原因,哪里的问题呢,不改阻值,99%的客户用TTL都没问题,怎么有个别客户的机器,必须要改了,改了还算TTL电路吗??

网友A(点评):
改了为何不是TTL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怎么要改呢?这算标准的TTL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由双极型集体管构成的电路就是TTL。

网友A(2018-12-03):
需搞清楚客户的电路形式,原电路不改有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搞清楚客户的电路形式,原电路不改有什么现象

客户的就是用TTL下载程序,不改的话,单片机可以检测到,但是下载程序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户的就是用TTL下载程序,不改的话,单片机可以检测到,但是下载程序出错 ...

或许是不改影响了数据信号的波形,尤其是高速时

网友B:
有可能是被编程的板子的串口上拉电阻不一样,有的阻值小,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把电平拉下来。前级MCU拉出的电流被发光二极管分了一部分,如果电阻大些,分的电流就少些。
可以拿示波器比较一下不同阻值时TTL的输入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