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一个呼吸灯程序

楼主(2018-12-02):
主要用定时器,多个颜色灯来回切换,比如,红灯呼吸——蓝灯呼吸——、、、、、红灯呼吸

网友A:
可以建个sin table,使用pwm 或timer,去切输出即可
https://bbs.21ic.com/icview-1216964-1-1.html

网友:
用PWM做啊,定时调整占空比,亮度就可以从暗逐渐亮了。

网友B:
定时器也可以,定时器做PWM,定时调节PWM。

网友C:
先学会PWM参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