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热损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12-03):
急,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根据电阻两端压降或电流,算出功耗,再找大点的封装

楼主(点评):
T叔,现在电阻的两端的压差就是6V,我都选择的是2个电阻并联的形式,功率达到1W了,但是电阻还是烫,麻烦指导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1. 降低输入电压 2. 50mA*6v=0.3w 用1w电阻应该够了,有些烫正常(只要<70℃) 3. pcb焊盘加大,增加散热 4. 用分立直插电阻 5. 7808用LM317可调代,把输入调低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目前前端输入电压是9-16V ,本来想用7805,但是压差比较大,7805烫, 我算电阻的功耗也差不多,但是电阻烫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改变LED接入形式,改并为串,提高负载电压,降低电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LED是一个模块,已经做好了。改不了串联的形式。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看来只有加大电阻功率来耗能了,哈哈,很别脚的设计

网友B:
根据电流简单估算电阻功率啊
0.15*0.15*R
然后根据功率 选电阻的封装
另外 适当留25%余量

网友C:
换几毛钱的DC/DC恒流驱动LED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流简单估算电阻功率啊
0.15*0.15*R
然后根据功率 选电阻的封装

电阻的压差有5V ,这部分热损也要算吧,但是我现在选择的两个1812封装的220欧姆的电阻并联,功耗有1W了。但是电阻还是很烫,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几毛钱的DC/DC恒流驱动LED方案。

DCDC干扰大,我上面有电容式触摸的IC

网友B:
电阻上怎么有5V ?
图呢?
如果有1W的功耗,换用2512
用电阻 必然存在发热,干嘛不用LED驱动?

楼主(点评):
输入电压是9-16V ,LDO为7808,输出为8V 输出为2组3个并联LED灯,LCD电压为2.9-3V,电流要求在55ma左右。限流电阻选择的是2个1812 220R的。 电阻的电压:8-3=5V 没个电阻损失功耗:U²/R=5²/220=0.12W 后面LED的功耗:0.055*0.055*110=0.33W、 但是电阻比较烫 ,求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DC干扰大,我上面有电容式触摸的IC

这个想法很特别……
要不要考察一下电网用的是水电、火电还是核电?核电估计太危险有辐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阻的压差有5V ,这部分热损也要算吧,但是我现在选择的两个1812封装的220欧姆的电阻并联,功耗有1W了。 ...

220R  1812封装功率0.5W,两个并联110R 1W,没问题,兄dei。
But,两组串联的LED,每组0.05A,合起来就是0.1A,电阻R上的功率P=0.1*0.1*110约等于1.1W,超过了1W,肯定烫的。你可以使用1.5~2W的电阻试试,1.5W的估计会有点温度,2W的估计就没多少温度了。

应该是下图的电路吧,倘若不是请上图。

网友B:
1 降低输入
2 换方案啊 便宜的led驱动 SOT89的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DCDC干扰大,我上面有电容式触摸的IC

你有单片机控制触摸ic?
可以使用单片机PWM控制。在稳定驱动期间进行电容屏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R  1812封装功率0.5W,两个并联110R 1W,没问题,兄dei。
But,两组串联的LED,每组0.05A,合起来就是0 ...

我目前的设计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设计是这样的。

楼主(点评):
T叔,谢谢,已经用了这种设计

网友F:
方法1,7808改成7805
方法2,每个led单独一个电阻,不要多个并起来用一个电阻。
方法3,led串联
方法4,增大电阻功率,加强pcb散热,有必要可以上铝基板。

以上方法选择优先级 从上到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设计是这样的。

这led并联方法有质量问题,短命。每路应当串联均衡电阻为好。
电源电压远大于2XVLED,为啥不将两组LED串联使用?
7805稳压是多余的,不如用两三极管做个恒流源,省钱还稳定。

网友G:
只能使用到30%的功率,就是说1W的电阻只能用在0.3W的电路中。发热是要用探头检测的,不是凭手感。

网友H:
T2三极管的作用是啥呢?当T1导通时,T2的基级电压会大于0.6V,此时T2导通,T1的基级接地,不是会导致T1截止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T2三极管的作用是啥呢?当T1导通时,T2的基级电压会大于0.6V,此时T2导通,T1的基级接地,不是会导致T1截 ...

如果T1 的基极接地,T2的基极电压就不会大于0.6V. 你这推理自相矛盾。被证伪。
T1,T2 通过负反馈自动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点。这样流过LED的电流就是稳定的。

网友I:
电阻发烫60-70度是正常的。如果觉得还是太烫·建议用大封装2512的。
2512 100mR以上阻值,功率可以做1W和2W。100mR以下阻值合金电阻功率可以做:1W,2W,3W。

网友J:
者图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者图用的什么软件?

Tina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如果T1 的基极接地,T2的基极电压就不会大于0.6V. 你这推理自相矛盾。被证伪。
T1,T2 通过负反馈自动找到 ...

最开始,T1,T2都截止,上电后,T1导通,T1导通之后,R5的1端电压大于0.6V,这时,T2的基极电压大于0.6V,T2到达导通条件,使T2导通。T2导通之后,相当于T1的基极接地。这时T1截止,T1截止之后,T2的基极电压又小于又小于0.6V,使得T2截止,这时,T1的基极电压重新大于0.6V而导通,,,这样循环往复下午,达到稳定的状态。。。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最开始,T1,T2都截止,上电后,T1导通,T1导通之后,R5的1端电压大于0.6V,这时,T2的基极电压大于0.6V,T ...

你就1bit容量,怎么只有导通和不导通两种状态?

网友K:
发热的话功率选小了,你先算下功率P=I*I*R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led并联方法有质量问题,短命。每路应当串联均衡电阻为好。
电源电压远大于2XVLED,为啥不将两组LED串 ...

你好,前段输入电压为9-18V,  如将没路LED串联,电流,LED亮暗不能保证一样。目前用了将两组LED串联了,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