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电机驱动电路中电源尖峰问题

楼主(2018-12-03):
PWM调速电路中,
如果电源电压为20V,  电机在关断时该电源电压产生尖峰
导致MOS管Vgs电压 超过20V了
那如何抑制这个尖峰,或者说如何降低VGS。

楼主:
@king5555
您好,  VCC是指IC供电?     GS试过并稳压管及TVS 都没有作用,

网友A:
电机关断后电机的电流要有通路才可以一般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B:
楼主也没有弄清楚吧, 续流产生的尖峰是 MOS 管端, 通过续流不会给电源端有太明显的尖峰.
而电源, 在负载突然降低到0, 也会因为来不及响应而产生电压升高. 可以通过加大电容, 加假负载, 更换高性能电源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关断后电机的电流要有通路才可以一般加一个续流二极管

您好, 续流二极管已加。 现在的问题是VGS在关断是有纳秒级的一端30V电压,不符合MOS GS耐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没有弄清楚吧, 续流产生的尖峰是 MOS 管端, 通过续流不会给电源端有太明显的尖峰.
而电源, 在负载突 ...

版主您好, 是MOS管端, 在负载关闭时产生的尖峰。
VGS在关断时有纳秒级的一断30V电压,不符合MOS GS耐压了。

网友B:
那就是这反向续流管有问题吧,或者续流回路环路太长了

网友C:
没搞明白。。。

你的电机的供电电源是20V,跟驱动电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这反向续流管有问题吧,或者续流回路环路太长了

感谢版主大大回复。
回路无问题,   电机满载工作2.2A  20V。  续流二极管6V  100V应用应该也没问题。
但目前情况确实是关断时栅极对地产生的尖峰,不知如何抑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这反向续流管有问题吧,或者续流回路环路太长了

感谢版主,  刚检查了。 应该是电位器固定脚接地 一起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