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lash一键烧写问题请教

楼主(2018-12-03):
通过一个.bin文件、一个.jflash文件,一个.bat文件实现对芯片的烧写:
1、配置好Jflash保存成xxxxx.jflash;
2、编写代码:
@echo off
JFlash.exe -openprjxxxxx.jflash -openxxx.bin,0x0 -connect -erasesectors -programverify -exit
保存为x.bat;
3、将xxx.bin文件和以上两个文件放同一文件夹下,双击x.bat
如果没问题,理论经过以上三步可完成烧写。
问题是:双击x.bat后,黑框一闪而过,不能完成,请问是什么原因。(另外一台电脑可以)

网友A:
会不会是文件路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