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芯片原理图为什么分 a b c

楼主(2018-12-03):
请问下各位  在看一个芯片的原理图时,假如这个芯片在板子上为u1, 而关于该芯片的原理图有三个 U1A U1B U1C三个模块为什么一个器件的原理图有三个?

网友A:
有些数字芯片有多个门电路,例如与非门等等,都在一个芯片内部,肯定不能称为U2,U3等

有些运放芯片或其它芯片,内部有多个运放,也是一样

网友B:
1 芯片引脚太多了 按功能分 A B C D 等
2 芯片逻辑功能一样的比如说各种门 也分A B C D

网友C:
1、引脚多,按照功能分组,例如一些 MCU 按照总线功能来分组;
2、引脚不多,为了方便表达逻辑关系,例如74系列的一些门电路。

目的是为了有个清晰而美观的原理图。

网友D:
方便画图啊

你整个484pin的fpga画一个原理图lib试试。。。。

网友E:
楼上的都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
绘制原理图方便,这不是画图软件使用的基本知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