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8-12-03):
我想把DSP处理后的小数发送到上位机,由于小数不好发送,同时我也想保证数据精度,故将数据乘以10000放大,可以SCI接口通信是8位数据位,最大值255,求解如何发送大于255的整数利用SCI.

网友A:
不需要。直接把浮点数当作一个4字节的数组发送/接收就可以。
float f;
f=……
UartSend((unsigned char*)&f,  sizeof(f));//发送4字节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直接把浮点数当作一个4字节的数组发送/接收就可以。
float f;
f=……

大哥,说的详细点吧,我没听明白

网友B:
比如     12345.34      那就先发12   34  05    34   这样不行吗
你按照你最大的数据定义    然后小于的地方  全补零

网友B:
最后两位默认为小数位

网友C:
利用多个字节提高精度

网友D:
写个带包头包尾解析功能的数据包协议

网友D:
写个带包头、包尾解析功能的数据包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