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电后,继电器控制电路的LED指示灯一直亮着

楼主(2018-12-03):
板子上电后,继电器控制电路的LED指示灯一直亮着(继电器没有动作);
就只有第一路出现这种现象,第一路继电器用的是24V 10A的继电器,其他4路用的是24V 5A的继电器;
这个不是普遍现象,有的板子上电瞬间LED闪一下,然后就正常了。有的板子一上电LED就一直亮着,继电器的控制是正常的,就是LED不正常,求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最简的方法,在二极管并一个2.4K的电阻。

楼主:
在线等,求大神出谋划策,感激不尽

网友B:
断电目检开路短路、万用表通断档测量;
通电后用万用表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目检开路短路、万用表通断档测量;
通电后用万用表量电压

开路短路问题应该不存在的,板子已经测试过很多遍了,所有功能都正常的了,唯独那一个LED,有的板子上电就一直亮。
LED两端没有电压差都是24V(实际测到23.7V左右,两端只有0.0几v的差)的情况下,LED亮了,这个有点想不通

网友A(点评):
0.0XV就能点亮?

网友A(点评):
直接量LED二端的电压。

网友C:
示波器看下控制脚是否有异常

网友D:
上电后先初始化关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看下控制脚是否有异常

测过,是没问题的。把第一路的10A继电器换成跟后面4路一样的5A继电器就正常了。但是还是不懂为什么第一路用10A的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电后先初始化关灯.

初始状态就是关灯了。5路唯独第一路是上电灯就亮了

网友C: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IO口->2003->继电器,所以要么IO口驱动信号有问题,要么2003有问题,排查一下。另外就是观察下线路板本身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IO口->2003->继电器,所以要么IO口驱动信号有问题,要么2003有问题,排查一下。另外就是 ...

这个都逐一排查过,2003换过没问题,IO口驱动信号也是没问题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只是LED一直亮着,继电器的工作是正常的,我试过把继电器拔下来。LED的工作就正常了,换同样10A的继电器还是不行,然后换一个5A的继电器就正常了。但是我觉得不可能5A的可以10A的就异常了。线路板问题我也想过,但是已经做了几十块板子,LED出现异常的五五开吧。感觉不可能一半的板子都出现板子线路印刷的问题吧

网友E:
继电器线圈没并二极管很容易出故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线圈没并二极管很容易出故障的吧?

用2003驱动不会的,2003内部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F:
测一下 继电器工作时 DC24V的电压波动吧  很小的压差就能点亮LED啦,怎么不用IO口输出的电平来控制LED呢,也能保持和继电器同状态啊。

网友G:
这种现象只能实际实验排查~~
楼主做过这样的实验吗,在异常亮灯的板子上:
1,撬起U3芯片14脚,使YK00网络与U3断开,然后上电是否依然亮?重复几次
2,步骤1,如果继续亮,分析继电器与LED连接,具体实验还有办法;如果不亮了,那恢复U3的14脚,将U3的3脚撬起来,再次实验。。。

通过上述两个步骤,肯定能定位是哪个部分的问题,一共三个部分:继电器和LED部分、U3、U3输入/控制

网友H:
2003能否在上电时先不工作,才不会导致后端误触发

网友A:
2003输入端如果是《0.4V,可保证关断。

网友A:
MCU端口输出符合TTL标准《0.8V,但不保证2003完全关断。前面加一个分压电阻网络,达到《0.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都逐一排查过,2003换过没问题,IO口驱动信号也是没问题的。现在的情况就是只是LED一直亮着,继电器 ...

排除输入端口的问题,怀疑此2003的LOW电流有点大,因为10A的阻抗 比较大,导致产生的压隆比较大而点亮。可以10A的线圈并一个电阻,达到5A一样的,会不会点亮。二极管是高亮管吧,对几十微安的电流也点亮吧。

网友I:
我们大多用开关电源,不是真正的直流,有交流分量的,还没吸合状态下,由于轻微的漏电,会有少量交变电流存在,耦合到LED端,可能会有暗光,并电阻可解决。

网友J:
漏电所致,LED有5uA就能看到亮了,二极管并一个假负载就解决了

网友K:
将第一路的电阻增大,由10K换成20K或更大测试。

网友L:
我觉得你可以在线包两端并一个续流二极管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2003驱动不会的,2003内部有续流二极管

线圈断开后有高压,2003内部的二极管续不到这个流。有没可能2003内部的开关已经被击穿漏电了?

网友M:
估计原因就是上面大家说的,不同的继电器,线圈阻抗不一样导致的。翠绿的LED,10uA的电流通过,都是亮的,搞的我对一些调试用的LED,怕影响其它的地方,3.3V供电的电路,都是直接串个100K电阻。如果最终是这个问题,LED两端并一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N:
按19楼的办法试试,软开通软关断,在开关电源上很多这种使用的,没毛病

网友O:
2003驱动端接个上拉YK00电阻

网友P:
你可以测一下,YK00那里的电压,是比24V低一点,LED上就有了压差了,分亮的的,解决方法:继电器上反并上二极管。

网友Q:
第9脚COM端不应该接+24V,COM是一个集中输出端,如果要用到则接负载(比如LED),用不到可悬空。
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的方法,在二极管并一个2.4K的电阻。

抱歉,前些天有些忙,没看帖,谢谢您的办法,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