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高速开关时候栅极电阻选择对mos开关时间的影响

楼主(2018-12-03):
1:使用stm32的IO来控制Nmos管的高速开关。目前IO可以产生40ns附近的矩形方波。波形很好。之后经过LM5134把3.3的矩形脉冲变成12V的脉冲。之后控制Nmos管IRF7607的开关。                                                                    2:电路图如下方图1所示意。LM5134只起到电平从3.3改变成12V的作用。现在用示波器测试R1的前端。电平是很好的矩形方波如图2。测试R1的后端。波形发现变化。从方正的矩形变成了抛物线的形状。如图3 3:这个栅极电阻R1看了很多文档说需要用100R附近。实际我使用了330R,100R,33R,10R,5.6R,3R,1R,发现电阻越大,最后图4那个脉冲越小。但是导致的就是本来比如100ns的低电平时间被压缩成只有20ns附近了。还有这个电容我实际是没有焊接的。因为发现焊机上pf级别的电容之后。电路更差。还请各位大神支持。多谢了。@tyw @chunyang

楼主:
Nmos管的参数: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f7607.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Nmos管的参数: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f7607.pdf

MOS管总有输入电容,包括MOS管门极到源极、门极到漏极的分布电容,以及(可能具有的米勒电容)。这些电容和你的“栅极电阻”构成一阶低通滤波电路。既然是一阶低通,那么波形必然发生变化(指数上升和下降)。
事实上,该电阻为零,波形最“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总有输入电容,包括MOS管门极到源极、门极到漏极的分布电容,以及(可能具有的米勒电容)。这些电容和 ...

啊。0我也使用过。但是波形和现在的差别不大。为啥好多地方写着100欧更合适呢?另外有些人说加电容和二极管会有效果。不知道电容和二极管是否有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0我也使用过。但是波形和现在的差别不大。为啥好多地方写着100欧更合适呢?另外有些人说加电容和二极 ...

该电阻减小到零,你的驱动电路(LM5134)内阻仍然存在,联接导线的分布电感仍然存在(“最后图4那个脉冲”就是由此分布电感引起的),故而你觉得“波形和现在的差别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0我也使用过。但是波形和现在的差别不大。为啥好多地方写着100欧更合适呢?另外有些人说加电容和二极 ...

“为啥好多地方写着100欧更合适呢?”
此处加入电阻,就是为了让MOS管漏极电流上升下降变得缓慢一些,以使MOS漏极电流对外部的干扰不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好多地方写着100欧更合适呢?”
此处加入电阻,就是为了让MOS管漏极电流上升下降变得缓慢一些,以 ...
隔壁网址不让贴,我截图了。 您看下这篇**

楼主:
好吧。这篇**不一样。

先从100P开始,有振玲往上增,没有往下降。
@zyj9490 :感谢。多大电容合适呢。
CGS带来的是延时,电阻越大,延时越大,并 一个电容带来的时超前,以实调为正。
反相端与输出并一个电容,以补偿CGS
error
@xch 额
xch
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A:
你在8楼贴出的那幅图中MOS管工作状态和首帖图中MOS管工作状态是两回事。
首帖MOS管是开关工作,8楼图中MOS管是线性工作(放大工作)。二者不是一回事,不可不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8楼贴出的那幅图中MOS管工作状态和首帖图中MOS管工作状态是两回事。
首帖MOS管是开关工作,8楼图中MO ...

感谢。

网友B:
想要让驱动沿尽量陡峭,应该用图腾柱驱动电路。不过,楼主到底想干什么?你的图怎么看都不对劲,漏极源极间还并着跟寄生二极管反向的外置二极管……

@chunyang :感谢大神。
@wanming2008 :先把图画对了再说,而且也没有什么内置防高压二极管,MOS管内的寄生二极管是结构和工艺导致的必然,不是刻意做的,更不是用来防高压的。
二极管是封装问题。随便找了一个orcad里面的封装,不是我加的。只有一个mos内置二极管而已
二极管是封装问题。随便找了一个orcad里面的封装,不是我加的。只有一个mos内置的防高压保护的二极管。

网友C:
您的意思是lm5134这个ton toff的时间过长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让驱动沿尽量陡峭,应该用图腾柱驱动电路。不过,楼主到底想干什么?你的图怎么看都不对劲,漏极源极间 ...

感谢大神回复。

@tyw :没解决问题呀。我的mos还是控制的效果不好。首先波形不够陡峭。然后另一个致命问题是接入负载之后,本来空载可以保持40ns的0V,现在变成40ns的0.8v了,可能是因为负载本身有电容特性。看了TI的模拟开关有8ns就可以开关成功的spdt。我想让他平时接入1.8V的A端口。然后瞬间接入0.1V的B端口40ns然后再接回去A的1.8V 只是电流只能200ma附近。我画个板子试试效果如何。
tyw
@wanming2008 :这么多大神回复你了,还不买帐,哈哈
@tyw T叔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这个5134的开关时间ton太大导致的?不适合这个场景?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这个5134的开关时间ton太大导致的?不适合这个场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这个5134的开关时间ton太大导致的?不适合这个场景?

Tr,Tf,Tond,Toffd,都要考虑,
Tond和Toffd至关重要,输出还没有响应,你的输入状态已经改变了,
自己画一下图,仔细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Tf,Tond,Toffd,都要考虑,
Tond和Toffd至关重要,输出还没有响应,你的输入状态已经改变了,
自己 ...

感谢兄弟。我实际1楼贴的这个图,这个波形抓取的时候。其实不是40ns大概是300ns了。不过波形还是有问题。当然你说这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多研究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我实际1楼贴的这个图,这个波形抓取的时候。其实不是40ns大概是300ns了。不过波形还是有问题。 ...

如果实际需要的功率非常小,尽可能的使用小电流的MOS
小信号开关MOS的结电容可以做到几十个pF,Qg=1nC,这个开关速度可以做的非常高
LZ位的波形图,我没怎么看懂,低电平都有几个us啊,
如果需要的不是持续的PWM,对时序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只是需要一个脉冲,或许可以通过软件加长Ton来实现吧。

网友D:
会不会是那个电容导致的,您那个电容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D:
您的LM5134输出PWM方波导致电容充电电使得波形变形了吧,这个是我一个新手的看法,不对之处还望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的LM5134输出PWM方波导致电容充电电使得波形变形了吧,这个是我一个新手的看法,不对之处还望大家指教, ...

这个方波输出的时候,示波器测试正常的。但是经过那个电阻不正常了。那个300pF的电容是没有贴的。因为我看有人说贴电容可以加速。实际没效果所以没贴。只贴了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啥好多地方写着100欧更合适呢?”
此处加入电阻,就是为了让MOS管漏极电流上升下降变得缓慢一些,以 ...

前辈,您好!“此处加入电阻,就是为了让MOS管漏极电流上升下降变得缓慢一些,以使MOS漏极电流对外部的干扰不要太大”  这样实现的原理是什么呢?(是三极管的话我还理解,因为增加电阻,可以减小基级电流,从而减小集电极电流,但是MOS管完全不是这个机理啊)

另外,我的理解是:增加栅极电阻,不是会减缓波形的上升和下降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前辈,您好!“此处加入电阻,就是为了让MOS管漏极电流上升下降变得缓慢一些,以使MOS漏极电流对外部的干 ...

MOS管输入电容相当大(电原理图并不画出来),串入电阻,该电阻将使MOS管输入电容充电和放电都比没有电阻时缓慢一些(实际上就是一个一阶低通)。所以说,串入电阻后MOS管漏极电流上升下降会缓慢一些。

“我的理解是:增加栅极电阻,不是会减缓波形的上升和下降吗?”
这个理解完全正确。

网友F:
你这开关速度要求太高了,5134Tdon都40ns了,Tdoff 25ns,估计对你这 ns级别的脉宽表现不稳定,尤其带载之后。
你这要求那么高,最小化系统之后确认,把MOS管去掉看看输出。从手册看你这输出应该是负脉冲,,怎么驱动Nmos ?
另外,mos驱动的G-S取驱动信号的相对电势,你现在的S和GND串个1K电阻干啥的。。。
纯粹小兵乱说。

楼主(2019-02-13):
引用 网友F:
你这开关速度要求太高了,5134Tdon都40ns了,Tdoff 25ns,估计对你这 ns级别的脉宽表现不稳定,尤其带载之 ...

是没啥用  我已经换了spdt 几乎2ns的速度就搞定了。mos方案我搞不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这开关速度要求太高了,5134Tdon都40ns了,Tdoff 25ns,估计对你这 ns级别的脉宽表现不稳定,尤其带载之 ...

感觉这电路也是醉了   NMOS当PMOS用
要求这么高的开关速度,5134也是擦边

网友H:
如果是图腾柱驱动,栅极下拉电阻可不要,但栅极完全不串电阻,可能会有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