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安装pyqt

楼主(2018-12-03):
请问有没有大神,在新塘NUC972板子装过PyQT

网友:
没有啊,你去牛卧堂问问。

网友A:
这个是系统上的问题吧,你先搞好上面的Linux,在Linux上安装这个。

网友:
你要先把Python环境搞好才行,在Py环境里安装的。

网友B:
安装好Linux系统,联网成功,然后在里面用命令行安装Python,然后在Python里安装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