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中断唤醒问题

楼主(2018-12-03):
如图所示:  我要设置P20 , P02两个脚电平变化中断该怎么设置?

中断

中断

网友A:
        // P03~5
        TA=0xAA;
        TA=0x55;
        SFRS=0x01;
        P0S        = 0x38;                        // P0.3,4,5
        TA=0xAA;
        TA=0x55;
        SFRS=0x00;

这是我的端口中断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 P03~5
        TA=0xAA;
        TA=0x55;

我是用P20 (RST口) 和 P02 做中断唤醒 ,这样是不是不行 ?
,现在只有用P20做按键输入口,P02也要用作唤醒

网友B:
管脚中断PI同时要有效,只能放在同一个端口,你现在是P2和P0口,这样不行的。这也是网上说N76E003的一个坑。习惯之后只能在设计时小心。毕竟N76E003也一堆优点,有点不习惯也只能忍了。

网友:
P20最好别用,这个管脚特别。

网友C:
你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它的引脚中断是分组的。
同一设置,只能用其中的一个组,比如P2·0一P2·7。
这确实是76E003的一个坑。
不过注意到了就好。

网友:
P20最好别用,这个管脚特别。
在配置字好像要设置才可以做输入。

网友C:
你必须注意一个问题,它的引脚中断是分组的。
同一设置,只能用其中的一个组,比如P2·0一P2·5。
这确实是76E003的一个坑。
不过注意到了就好。

网友:
分组的中断,或许你要使用两个中断函数

网友D:
新手问一下
        TA=0xAA;
        TA=0x55;
        SFRS=0x01;

        TA=0xAA;
        TA=0x55;
        SFRS=0x00;
这几句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网友D:
不用设置PINEN和        PIPEN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P20最好别用,这个管脚特别。

最开始想要用外部中断唤醒加另外的电平变化中断,结果不断的被唤醒,
注意分组就可以了

网友F(2019-01-24):
P20不知道可以不,比较特殊。

网友G:
看来分组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