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开关信号量提问

楼主(2018-12-03):
【不懂就问】
下图是部分开关量信号的图
如果是三相全桥逆变器的拓扑,开关量是指控制每个桥臂开关管的信号吗?就是指IGBT或者MOSFET的门极驱动PWM波?
图中的DINPUT和DOUT就是指开关输入量(输入信号)和开关输出量(输出信号)?前面的D是指数字量的意思?

网友A:
楼主理解正确 还有 DOUT
开关量信号 是相对于模拟信号说的,
开关量信号只有 0,1 (高低电平) 两种状态.

网友B:
还可能是驱动(Drive/Driver)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