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香版求助,STM32F030C8 PA6脚读取不到IO状态。

楼主(2018-12-03):
STM32F030C8 PA6脚读取不到IO状态。具体表现为复位后直接配置为输入模式,然后读取引脚状态不行,而其它引脚可以读取,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用AD采样进行规避了。这次又遇到了,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是通过寄存器读取的吗

网友B:
我感觉有时候看到的是实际的不相符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遇到过 不过过会儿就好了 也是莫名其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