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压负电压是怎样流向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12-03):
为什么T2---T3期间,输入端电路相当于短路?

电压源,电压为零。

网友B:
电容的电荷无法 一下子放掉,导致电容的负边降为负电位。这是电容的暂态放电过程。同理,在零状态下,正边加一个电压,负边也跟随电压,是相等的,接下来,电容充电过程,电容电压上升,负边下降。直到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的电荷无法 一下子放掉,导致电容的负边降为负电位。这是电容的暂态放电过程。同理,在零状态下,正边 ...

都不知道你说什么,牛头不对马觜,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