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200SE3AN单片机PF口IO控制电平翻转无效

楼主(2018-12-03):
如题,初始化如下配置:
PF->PMD = (PF->PMD & (~GPIO_PMD_PMD0_Msk)) | (GPIO_PMD_OUTPUT << GPIO_PMD_PMD0_Pos);
主程序中 运行PF0=0;无法拉低IO口的电平。,我怀疑是配置还存在问题,谢谢

楼主:
已解决,问题在,烧录钱需要配置PF0-1口最为GPIO口用,类似于AVR熔丝位的东西。软件这样写没有问题。

网友:
那就是配置字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管脚特别?还没用这个系列,只用过M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