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地址不连续

楼主(2018-12-03):
IAR编译出来的bin文件地址不连续,查找了好久都想不明白原因,有段代码我注释掉的话,编译的bin文件大小就很正常,但是好像又不是这段代码的原因,我逐句逐句查,逐句注释掉,每条都没有问题,想不明白,注释掉那段代码后bin文件是24K,加上那段代码是50K,但是我看map文件,falsh就只占24K左右,但为什么编译出来就是50K呢?我看了下bin文件,中间有一段地址0x690到0x5FF0这一段是空的,大概占22K左右,是因为这一段地址才导致bin文件50K。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问题么???

网友A:
注释掉的代码可以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掉的代码可以贴一下

这感觉不是代码的问题,我把函数里的代码全删了,就剩一条A9G_Send_Cmd(GPS_READ_RATE,sizeof(GPS_READ_RATE)-1,GPS_OK,100,5);的时候,编译出来是24K,但是,我把这条代码copy一次,就变成50K。或者我不copy,我再声明一个变量,它也会编译出50K,就很奇怪。

网友B:
应该说是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C:
从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网友D:
我自己没有注意过这点  不过我也没有失败过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