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电路调试失败的原因分析,求指点(含原理图程序)

楼主(2018-12-03):
原理图如下:这是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小系统,通过三个信号继电器来选通四路信号(包含正负),整个系统主要就是由单片机为主控部分,电源电路模块和继电器控制电路组成,J2留着用串口和PC通讯。

程序控制部分我用的是case语句来完成信号4选1的功能:

在串口助手中分别输入01、02、03、04,LED4~7分别点亮,指示灯亮代表某一路选通。但是用万用表调试下来始终只有IN1+和IN1-能够导通,其它路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是硬件出错了还是程序出错了?求指点谢谢!

楼主:
调试的实物如下

网友A:
这是5V的继电器吗?

网友B:
有没有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

如果没有,用金属直接短路继电器控制端和地。

如果继电器动作了,硬件没问题,如果没有,程序有问题。

网友C:
要么是用USB电源不行,带不动2个继电器!
但我看了你硬件(图片)和程序:D4灯亮(P2.4脚接LED1=0;RELAY_1=1;RELAY_3=1)状态时,继电器是不吸合的啊!

网友D:
你这个是干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5V的继电器吗?

是的,5V的信号继电器。G2j-2P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

如果没有,用金属直接短路继电器控制端和地。

没有听到声音,我感觉继电器可能常开都没有工作,一直都是常闭触点工作,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是用USB电源不行,带不动2个继电器!
但我看了你硬件(图片)和程序:D4灯亮(P2.4脚接LED1=0;RELAY_1=1 ...

我用的是PNP三极管,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不通电的话,继电器常闭也是吸合的,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调试就有问题,只通一路。

网友E:
你这种继电器好像线圈有极性的
接对了才吸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继电器好像线圈有极性的
接对了才吸合

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继电器线圈的正负极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听到声音,我感觉继电器可能常开都没有工作,一直都是常闭触点工作,不知道怎么回事。 ...

用金属直接短路继电器控制端和地,测量继电器两端电压。

如果太小,减小B极限流电阻。

网友G:
线圈驱动用NPN的试试,是不是电流不够?

网友H:
电脑串口发送的1,2,3是ACSII码,对应为0x31,0x32,不是0x01,0x02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脑串口发送的1,2,3是ACSII码,对应为0x31,0x32,不是0x01,0x02

我串口助手是用HEX模式发送的01、0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NP三极管,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止,不通电的话,继电器常闭也是吸合的,逻辑是没问题的,但是 ...

正是你用的是PNP,所以继电器吸合需要低电平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是你用的是PNP,所以继电器吸合需要低电平驱动!

对的,这个我考虑到了。故我在程序里面让RELAY=0表示接收低电平,=1表示接收高电平。高电平的话继电器不工作,但它的常闭触点是闭合的;低电平的话,继电器开始工作,常开触点与公共端闭合。我就是按照这个逻辑进行的,回复里面有建议换NPN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这个我考虑到了。故我在程序里面让RELAY=0表示接收低电平,=1表示接收高电平。高电平的话继电器不 ...

你就单步测试:就只写一句RELAY_1=0;看看能否吸合!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端口电平啊!
还有采用NPN还不如采用PNP呢!查一下三极管封装管脚有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就单步测试:就只写一句RELAY_1=0;看看能否吸合!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端口电平啊!
还有采用NPN还不如采 ...

好的,谢谢,我多调试下。

网友I:
三极管用的什么型号,感觉是工作在放大状态,减小5.1K电阻,可以去掉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

如果没有,用金属直接短路继电器控制端和地。

您好,我今天又调试了下,整个过程一直没有听到继电器内部动作的声音。但奇怪的是例如当D5亮时,用万用表测继电器U1两端有电压,为4.88V左右,说明U1已经工作了,理论上常闭触点应该断开,常开触点闭合;但是测量结果表示并没有,继电器没有动作,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今天又调试了下,整个过程一直没有听到继电器内部动作的声音。但奇怪的是例如当D5亮时,用万用表 ...

继电器是坏的?

在厂家之前也买过该型号的继电器,有电压的话是可以动作的,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今天又调试了下,整个过程一直没有听到继电器内部动作的声音。但奇怪的是例如当D5亮时,用万用表 ...

断开继电器的连接,测量下是不是坏了。

如果没有,直接加电,5V不动继续加,过程中注意看电流,别搞损坏了。

没坏,加电又不动作,有极性?触点通过电流太大烧结了?

网友K:
推不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