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初心】拆大约八零年的电子管电视机

楼主:
       我外婆家的,我记得是七几年的电视机,买的别人家的,只能收一个台。后来又买了晶体管的,大概91年给了我。当时实际上没有坏,高频头接触不好,擦一擦还能演,但是谁用啊,那么费电,后来被我拆了几个零件,一直放置,回想起来不该拆啊
       这是外观,木壳,山西无线电厂。高频头在侧面,晶体管的高频头,实际上可以收1-12频道。当时只能收山西台,在5频道,节目时间还很短,用的随机带的羊角天线。不知道那时候用室外天线能不能收到中央台。后来有了晶体管电视的时候用室外天线,能行。后来有了太原台在12频道,中央台在7频道,山西台改到9频道。再后来有了中央2台在14频道。

高频头中间的旋钮不是原装的,原装的在这里

楼主(2018-12-03):
怎么图自己都出来了?话还没说完呢,从后盖板开始继续
这是后面,显像管上的棒是磁铁,用来校正图像变形的

喇叭被我拆了,这喇叭比一般喇叭声音好听

楼主:
把板子抽出来,这是全部,在一铁板上

高压包

这是反面的零件,搭棚焊,没有电路板

这是局部

楼主:
那时候的零件体积比现在大很多。零件上时间不等,看到有79年的,看来我记错了,应该是大约80年的机器。实际上应该是电子管机淘汰的时候,回想起来看不该买,应该买晶体管的。高频头是晶体管的,电源整流也有几个晶体二极管。

网友A:
老古董了

网友B:
这焊接技术,真销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焊接技术,真销魂。

这个焊接技术一般人做不来啊!高手高高手。。。

网友D:
这东西应该留着 做个纪念  表示第一次见

网友E:
老古董 啊    这玩意现在只能在老家找见了

网友F:
电路板居然不是PCB。。。

网友G:
晶体管的电视机还是第一次见,保留好!

网友H:
感谢楼主,看惯了贴片器件和PCB,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板子和焊接,感觉很有意思~

网友I:
嗯,清清灰,安装好,说不定哪天能卖100万

网友J:
想到另外一个问题,80年还用繁体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想到另外一个问题,80年还用繁体字?

简化字不是一次性定型的,经过了好几个版本,后盖上的字基本上都和现在使用的简体字相同了。

网友L:
第一次见,我还以为有电路板,看来是我愚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想到另外一个问题,80年还用繁体字?

可能是用了很多年的图纸。。。。

网友F:
那个时代用得起电视的人可不多啊。。。。

网友M:
两个保险,一个1.5A,一个4A。
由此可以估计这台电视机要耗多少电。

网友N:
造这电视的工程师估计好多都不在了吧

网友O:
老哥啊,你这给力了。这开机还显示不啊?你给装回去通电看看。看看当年的工艺,立体焊接电路非常六的。当年的电子管收音机好多这么手工焊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造这电视的工程师估计好多都不在了吧

如果当年30岁的话,现在70来岁,还行。今年夏天,有个姓白的人常做标牌,于是和这个人去了太原做标牌的那里,想问一下做电路板的问题。那个人姓胡?记不清了,主要想问一下胶片不好打印的问题,聊了会儿,胡师傅原来是在山西无线电厂做电路板的,现在在家给人们做标牌,没有70岁。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哥啊,你这给力了。这开机还显示不啊?你给装回去通电看看。看看当年的工艺,立体焊接电路非常六的。当年 ...

被我拆了几个零件,后悔了。
羊角天线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被我拆了几个零件,后悔了。
羊角天线是这个样子的

嗯,是的,当年我家有个14村长城牌的电视。亲戚家借给我们的。后来又要走了,说是给他儿子换游戏机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如果当年30岁的话,现在70来岁,还行。今年夏天,有个姓白的人常做标牌,于是和这个人去了太原做标牌的那 ...

我们实验室原本来有个老工程师,就是山西无线电厂的,好像

现在过了70了

我记得他学会了画pcb,不过用的是protel DOS版的
直接出PCB的。。。。

网友Q:
这玩意有什么用,又不能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