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电路

楼主(2018-12-04):
这个是自己做的恒流限压充电电路,快充满时红灯一直闪,为什么呢?C2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路输出需要滤波电容吗?加了电容红灯也闪,搞了两天了,还没弄好,大家帮看下,谢谢啦,说下原因、原理。谢谢

楼主:
各位路过的帮帮忙嘛,谢谢啦

网友A:
你这电路没有电源的时候电池在放电。。。

网友A:
你的比较电路没有磁滞,受噪音影响它就会闪。

网友A:
失败的设计。
继续改吧。
其实人家有现成的IC又好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败的设计。
继续改吧。
其实人家有现成的IC又好又便宜。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知道没电源时,电池会放电,这个可以改,但是红灯闪一直搞不定,您可以帮帮分析吗,或这样改,谢了

楼主:
大家说说嘛,谢谢啦

网友B:
没有迟滞,切断充电后电池电压会回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迟滞,切断充电后电池电压会回落

为什么会闪,那怎样加

网友C:
没有迟滞,充电是不会切断的,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r6,r7消耗Q4电流,电池不冲也不放
这个电路好像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布线引起了震荡

网友D:
看上去,充满电时停止充电,红灯亮。

然后电池电压回落/电路放电,充电又继续,红灯灭。

到达那个点又时停止充电,红灯亮。

然后电池电压回落/电路放电,充电又继续,红灯灭,重复以上。

于是红灯闪烁......

楼主:
没有大神说啦

网友A:
你的问题已经解释完了。
没有什么要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