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的ESD打不过,求帮助

楼主(2018-12-04):
产品的ESD打不过,求帮助
大家好
我的产品是这样的一体机。

现在在面壳上打4KV的接触放电,液晶屏会黑屏,但系统其他功能完好。
后来单打主板,打垂直耦合板。如果主板靠近耦合板,显示也是会挂掉。如果离得比较远就还好。

这个是辐射干扰到主板的敏感器件了吧? 现在主板改板不现实。

可以用什么方法解决? 屏蔽??
在主板上贴绝缘胶带?
还是用铜箔到地屏蔽敏感部位?但是主板是直流供电的,铜箔连直流地有效吗?因为外壳都已经是金属的了,等于一个屏蔽罩,但是在外壳上打接触4KV,显示屏是会挂的。那么还在敏感部位加金属屏蔽会有效吗?

求帮助

网友A:
从接地上改善,
上个PCB来看看

网友B:
   静电路径是从液晶的LVDS信号线传进去CPU控制IO口,那么这条路径加压敏ESD器件应该就可以了(跟据数据速率选择型号),其他地方都是屏蔽的话静电进不去

网友B:
如果实在不好修改电路,可以在屏幕表面贴一层透明的导电薄膜(比较贵一些),只要注意这层膜跟外壳的紧密贴紧导电,把静电引导外壳金属上去。。。。

楼主:
现在不是液晶屏挂掉,是主板的某部分受影响导致LVDS没显示的,
因为我们后面同时也把VGA接上显示器了。
打高压后,VGA和LVDS会都灭掉。但是VGA是有自动侦测,一会就恢复显示了。
LVDS就不能,所以判断是主板的某些电路受影响导致显示短暂当机。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分析原因。
我们的外壳已经是一个大的屏蔽罩了,因为是金属的。而且与主板,直流地相连了。
直接打外壳也会挂掉。 那还怎么屏蔽?

主板没法改,因为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主板直接拿出来打耦合板,显示也会挂掉。

应该怎么去分析检查??

网友C:
雪山飞狐那个方法可行

楼主:
关键现在不是液晶屏本身的问题啊

楼主:
不是液晶屏本身挂掉了。是主板的显示输出挂了。主板显示有3个输出的,VGA+HDMI+LVDS。
是3个都挂了,只是VGA和HDMI可以自动恢复,LVDS不行。
并不是液晶屏本身被打挂了。

所以根本是要解决主板受干扰的问题。不是要针对液晶屏。

楼主:
我想问有没可能其实是主板的地与前盖后壳没有接触良好?

楼主:
现在前后壳,主板都是通过打螺丝的方式接地。是否有必要增加铜箔把地都接好?这样改善屏蔽效果?

网友D:
接口安装了TVS器件? 它们嵌位电压是不是合格? 很多TVS都是伪劣产品

网友E:
板子与外壳固定的螺丝孔有焊盘吗
外壳上搞一个接地端子

楼主:
有的,主板上所有接口都有上TVS管的

网友F:
液晶显示信号线处理,先确认一下是哪方面得罪问题,是屏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可以采取屏蔽试一下

网友G:
主控板加铜箔包起来

网友H:
既然你的外壳是金属的,那么线路板的地不要接外壳了,保持6m以上的距离

确认是6m吗,采用浮地连接也可以的

网友I:
那么大的金属导热板,也会和板内构成平行耦合,可以试试雪山飞狐D的方法,然后把试试主电和外壳地隔离下

网友J:
外壳与直流地相接,这个不合适。主板仅在LVDS输出出了问题,那着重考虑着一部分电路。LVDS 部分PCB走线是否过长,环路面积是否过大?
然后就剩下加减TVS管,磁珠,去耦电容  等等了
只有试凑了

接地的话,我觉得不要直接接外壳了,通过小瓷片电容连接金属外壳试试

金属外壳,也要很好的连接大地。
透明导电膜也贴上试试吧

可以加好友EMC交流一下:13554890865

网友K:
我司专业生产ESD静电保护器件原厂,深圳苏州均有公司。免费提供测试整改服务。可以联系18549815080微信同号

网友L(2019-02-13):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也是自己设计的产品,用的Intel凌动系列的主板。外观基本也是6061和钣金,还没用ESD测试呢,USB口U盘还没插上,刚刚搭个边就听静电“啪”的一声,黑屏,也是不能自动恢复,必须重启,之后就没事了。最后是更新了主板的BIOS,才使得这个问题得以解决。

网友M(2021-11-18):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是液晶屏挂掉,是主板的某部分受影响导致LVDS没显示的,
因为我们后面同时也把VGA接上显示器了。
打 ...

1.原因:PCB的地与金属壳没有良好搭接,导致存在电压差(有电压差就有寄生电容,有寄生电容就有骚扰电流);2.相对于打到IO导致显示黑屏的说法,我更倾向于pcb地平面阻抗太高,骚扰电流流过发生地弹(VGA+HDMI+LVDS都初出现故障);3.因此,建议把PCB的地与金属外壳良好搭接(金属箔或长宽比小于3的铜箔),这样确保PCB地与金属外壳地没有压差,这样静电电流就从金属外壳流回参考板,回到静电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