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各位关于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楼主(2018-12-04):
关于一个矩阵键盘的函数
行的io口为P2.5--P2.7三个
列的io口为P1.1--P1.5五个  我改了一个别人的按键扫描函数 但是没有按下按键没有
任何反应,,麻烦各位大哥帮我看下哪里出错了
unsigned char get_key()
{
        uchar key_state;        //状态指示
        uchar key_value;                //键值返回
        uchar key_temp;

        P2 &= 0x1f;//P2^5~P2^7设低电平

        P1 |= 0x3e;//P1^1~P1^5设高电平

        key_temp=P1|P2;          //确定按键位置

        switch(key_state)              //检测当前状态
        {
                  case key_state0:                                                        //之前无按键被按下
                           if(key_temp!=no_key)                                        //说明有按键按下或者抖动
                           {
                            key_state=key_state1;                                //转换为状态1,然后去判断是否真的按下
                           }
                           break;

                  case key_state1:                                                        //状态1,说明之前已经有按键按下或者抖动
                           if(key_temp==no_key)                                        //全为高电平,说明是抖动
                           {
                            key_state=key_state0;                                //返回到状态1,
                           }
                           else                                                                        //确实有按键被按下
                           {
                            switch(key_temp)                    //当确定按键按下后,列举所有的按键情况
                            {
                                     case 0xee: key_value=0;break;
                                     case 0xde: key_value=1;break;
                                     case 0xbe: key_value=2;break;
                                     case 0x7e: key_value=3;break;
                                     case 0xed: key_value=4;break;
                                     case 0xdd: key_value=5;break;
                                     case 0xbd: key_value=6;break;
                                     case 0x7d: key_value=7;break;
                                     case 0xeb: key_value=8;break;
                                     case 0xdb: key_value=9;break;
                                     case 0xbb: key_value=10;break;
                                     case 0x7b: key_value=11;break;
                                     case 0xe7: key_value=12;break;
                                     case 0xd7: key_value=13;break;
                                     case 0xb7: key_value=14;break;
                                     case 0x77: key_value=15;break;
                            }
                            key_state=key_state2;                                //跳到状态2,进而判断是否被释放
                        }
                           break;

                  case key_state2:                                                        //状态2,判断是否被释放
                           if(key_temp==no_key)                                        //释放,转回到状态0
                           {
                                   key_state=key_state0;
                           }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网友A:
P2 &= 0x1f;//P2^5~P2^7设低电平

        P1 |= 0x3e;//P1^1~P1^5设高电平

        key_temp=P1|P2;          //确定按键位置
这三句里面有问题,有位重复了,要么改成P1 |= 0x1f;//P1^0~P1^4设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 &= 0x1f;//P2^5~P2^7设低电平

        P1 |= 0x3e;//P1^1~P1^5设高电平

你好你的意思是改成这样吗
        P2 &= 0x1f;//P2^5~P2^7设低电平

        P1 |= 0x1f;//P1^1~P1^5设高电平

        key_temp=P1|P2;          //确定按键位置

网友B:
通常你需要先把所有行置1,然后读列的内容
如果有按键,那么把所有列置1,然后读行的内容

你这里行和列都是输出,敢问,你的状态从哪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你需要先把所有行置1,然后读列的内容
如果有按键,那么把所有列置1,然后读行的内容

能否请教下 然后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意思是改成这样吗
        P2 &= 0x1f;//P2^5~P2^7设低电平

有位重复:
P2 &= 0x1f;                     //P2=0001 1111
P1 |= 0x3e;                     //P1=XX11 1110
key_temp=P1|P2; //key_temp=XXX1 XXXX
                            //key_temp永远大于15,进不了开关语句。

网友C:
兄弟,你还没搞好啊?

网友B:
uint8 key_scan(void)
{
      uint8_t key_line, key_row;
      //1)配置P1 输出 P2输入(内部下拉电平) 不知道你的芯片怎么配置
      P1 |= 0x3e; // 0B0011 1110 (P1.1 - P1.5 置1)
      key_line = P2 & 0xe0;  // 0b1110 0000 (P2.5-P2.7)
      if(key_line!=0)
     {
          ////配置P2输出 P1输入(内部下拉电平)
          P2 |= 0xe0;
          key_row = P1 & 0x3e;

          // 用key_line 和 key_row 解析按键位置,这个操作最多可以解析2个按键同时按下的情况
          return key_line+ (key_row>>1);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还没搞好啊?

没有啊 真的初学 很多不会,如果你会的话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真的初学 很多不会,如果你会的话能否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下

你的上个贴子我都写明白了,源代码和注释都有。

原理就是,获取行和列,再合成键值。

最简单的,你先只用一个P口来组成4X4的,就很好理解了。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用两个P口来完成,

以前是以为你的各个P口都有一些IO在使用在其它地方,

或是用了PIN脚少的MCU,P口不完整才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