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MINI54ZDE使用内部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8-12-04):
最近接了一个项目,用的是MINI54ZDE,手上并没有实际板子。
使用内部RC作为时钟源,用串口打印I2C收到的数据,并控制相应IO状态.
但是现在发现IO可以正常控制,但是串口和i2c都没有工作,串口没有波形,i2C上有数据,但是mcu接收不到,下面是配置代码,请老铁们给看看

系统及外设时钟配置:
void SYS_Init(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 Init System Clock                                                                                       */
    /*---------------------------------------------------------------------------------------------------------*/

//    /* Set P5 multi-function pins for XTAL1 and XTAL2 */
//    SYS->P5_MFP &= ~(SYS_MFP_P50_Msk | SYS_MFP_P51_Msk);
//    SYS->P5_MFP |= (SYS_MFP_P50_XTAL1 | SYS_MFP_P51_XTAL2);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HIRC_EN_Msk);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XTL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CLK_CLKDIV_HCLK(2));

    /* STCLK to XTL STCLK to XTL */
    CLK_SetSysTickClockSrc(CLK_CLKSEL0_STCLK_S_HIRC_DIV2);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I2C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_MODULE,CLK_CLKSEL1_UART_S_HIRC,CLK_CLKDIV_UART(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 RXD and TXD */
    SYS->P0_MFP &= ~(SYS_MFP_P01_Msk | SYS_MFP_P00_Msk);
    SYS->P0_MFP |= (SYS_MFP_P01_RXD | SYS_MFP_P00_TXD);

    /* Set P3.4 and P3.5 for I2C SDA and SCL */
    SYS->P3_MFP = SYS_MFP_P34_SDA | SYS_MFP_P35_SCL;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上电相关配置:
int32_t main (void)
{
    uint32_t i;
    unsigned char debugdata[5];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GPIO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Init I2C */
    I2C_Init();
    /* I2C enter no address SLV mode */
    I2C_SET_CONTROL_REG(I2C, I2C_SI | I2C_AA);
    ......

网友A:
UART没输出需要在options C/C++中将DEBUG_ENABLE_SEMIHOST删除掉。

I2C SDA和SCL总线是否外接上拉电阻(4.7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没输出需要在options C/C++中将DEBUG_ENABLE_SEMIHOST删除掉。

没有define这个DEBUG_ENABLE_SEMIHOST

网友:
是不是在你没有贴的代码里使用了半主机啊

网友:
不全啊,不过楼主解决了就好。

网友B:
一般我不用这个什么宏debug

网友C:
官方的BSP例子都是使用的内部RC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