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牛桥虚拟的两个串口在win10是不是不能用?

楼主(2018-12-04):
win10可以显示两个串口,当不能通讯,两个串口对接也不行。

网友:
你看看在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另外看看相关驱动安装了没。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能看到吗

楼主:
设备管理器显示两个串口正常,没装驱动,好像win10自动是别的,就是不能通讯,几台win10电脑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A:
可以下载bsp里面有,
\NUC123Series_BSP_CMSIS_v3.01.001\NUC123BSPv3\SampleCode\StdDriver\USBD_VCOM_DualPort
可在windows 10下认到2个vcom

楼主:
windows 10下不用装驱动就认到2个vcom,但不能使用,你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