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1与ADC2为规则同步模式,ADC3能够独立触发吗?--OK

楼主(2018-12-04):
ADC1与ADC2为规则同步触发模式转换10路工频模拟信号,想用ADC3独立转换3路直流信号,ADC3能够独立触发吗?

楼主:
所用芯片是STM32F407IGT6,ADC1与ADC2的规则转换工作正常,DMA读取数据正常;ADC3折腾了半天了,就是不工作。

网友A:
ADC3完全可以独立工作的,可以独立触发。并非一定要工作在主从组合模式。

网友B:
当然可以,本来就是完全独立的;

楼主:
没问题了!原因是选TIM8-CC1触发ADC3,但是TIM8-CC1没有正常工作,所以不能触发ADC3

网友C:
应该可以独立的啊

网友D:
可以啊 估计你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每个都可以独立触发的啊

网友:
对,要跟他相关的每个环节都搞对。

网友F:
当然可以独立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