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7PCB检查乱报故障

楼主(2018-12-04):
板子画完后,用AD9DRC检查时,没问题,但是用AD17检查时,出现管脚短路,实际上各个管脚之间不存在短路的。请教下,该如何处理?
另外,板子的走线是用Track来走线的,但是加了泪滴之后,部分走线就变成Arc,很奇怪,这个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如果你能确定没有短路就忽略,毕竟你09DRC是没问题的
另外泪滴就是由ARC构成的,不想用ARC的地方,自己手动画也可以

网友:
AD09和AD17设置的规则不一样吗,你觉得实际没短路就忽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