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使用MCx063A可以实现DC12V,1.5A的输出吗 ?

楼主(2018-12-04):
如下图,是MCx063A开关稳压器 规格书 截图。

请教:
使用MCx063A(MC33063A或MC34063A)是否 可以实现 如下功能的降压 开关稳压器 电路:
输入:DC28V,2A;
输出:DC12V,1.5A。

非常感谢!

规格书 见附件。

网友A:
它的开关电流最大1.5A,就算你用到1.5A的开关电流一般输出也没有1.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