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D转换

楼主(2018-12-04):
输入电压是3.7v,分压后输入电压是2.4v.AD采集到电池电压值为0.25,公式是3.3*(get_ad/4096)吗?

网友A:
ADC的基准是啥?多少位的采样值这些都没有……

网友B:
扩大10倍就很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基准是啥?多少位的采样值这些都没有……

ADC的基准是内部基准电压,12位的采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大10倍就很接近了

扩大十倍是乘10的意思吗?呜呜

没错

楼主:
内部基准电压测量是3V,ADC存放在两个八位数据寄存器,一个是高八位一个是低四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的基准是内部基准电压,12位的采样值

基准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电压是多少?

我测出来的基准电压是3.3v

网友A:
V待测 = V基准*(采样值/4096)

@神的棋子 :嗯,是的,内部有一个0.6-1.2v的基准电压,我测量待测电压的参考电压是3.3V,规格书上有参考公式。
@Royal7z7z :基准电压不是测出来的,是你测量待测电压的参考电压,一般单片机的ADC基准电压要么是VDD,要么是内部的电压基准,规格书上有说明的。
V基准我看手册解释是:开启AD转换并将AD通道选择内部电压基准通道,测试其AD值。该值表示的是当前电源电压下,AD输入口1.2V时,芯片所测试得到的AD值。请问是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测出来的基准电压是3.3v

验证:输入3.3V电压,得到的AD值应该是最大值0XFFF(12位AD),输入接地,得到的AD值应该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验证:输入3.3V电压,得到的AD值应该是最大值0XFFF(12位AD),输入接地,得到的AD值应该是0 ...

3.3V的输入电压,我测出来的电压值是1.81V.可能是我以前算错了,把高八位数据寄存器(0XFF)的值直接加上低八位(0xff),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才想起来是把低八位放到高八位后面。呃呃呃

注意 数据对齐 方式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两个16位数相乘怎么实现比较好,我网上查的是左移和加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两个16位数相乘怎么实现比较好,我网上查的是左移和加法

用的汇编吗

楼主:
是的,两个十六位的数相乘,用移位怎么实现呢,我网上百度说是左移和加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两个16位数相乘怎么实现比较好,我网上查的是左移和加法

如果是汇编的话肯定是左移和加法是最简单也是效率最高的,如果是C的话编译器会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汇编的话肯定是左移和加法是最简单也是效率最高的,如果是C的话编译器会处理好。 ...

两个16位数据比如12位的AD数据是1000 1111 0101 0000乘00....11怎么左移和相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16位数据比如12位的AD数据是1000 1111 0101 0000乘00....11怎么左移和相加呢? ...

搜一下匠人笔记,有一篇专门说明的,不过很老了,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匠人笔记,有一篇专门说明的,不过很老了,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找得到 ...

原来是一本书啊,。。。。还是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