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8050驱动130马达,三极管导通瞬间击穿

楼主(2018-12-04):
这是一个简单的三极管驱动130马达的电路。
VDD 3.7V供电  M2接单片机IO口。
现在的情况是,有两个马达。
第一个马达接上这个电路正常工作,没事。
把第一个马达换成另外一个马达只要M2一拉高,三极管一导通,马上击穿二极管,马达也不会转动。
但是单独把会导致SS8050击穿的这个马达直接接上3.7V稳压电源,能正常转动,工作电流也是正常的。

这个的电路以前也用过在别的产品上也没出过这样的问题。
是电路有缺陷?还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点评):
"马上击穿二极管"? 二极管指Led?

网友B:
C4换二极管试试

网友C:
感性负载为啥不加个二极管续流呢,u=di/dt,开关速度越快,反向感应电压越高,用示波器量一量,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性负载为啥不加个二极管续流呢,u=di/dt,开关速度越快,反向感应电压越高,用示波器量一量,电压波形 ...

因为成本  客户不是很愿意

楼主:
大概换多大的二极管比较好?  我刚刚加了个SS14
的确不烧了

网友B:
4148 4007 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成本  客户不是很愿意

一个二极管都要节省,这得是多大的出货量,你不加就会有问题,除非换掉80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二极管都要节省,这得是多大的出货量,你不加就会有问题,除非换掉8050 ...

成本极度敏感行业。 而且以前其他产品也不少有用这种省掉二极管的线路,都没出现这个问题。
客户换了一批马达后就大批量出这种问题,几率6%

楼主:
已经建议客户要么改板加个二极管。或者是直接用2302mos管。mos管也集成一个二极管在里面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建议客户要么改板加个二极管。或者是直接用2302mos管。mos管也集成一个二极管在里面不是 ...

其实板子都不需要改,把电容换成二极管就可以了。0805以上封装的都很容易采购吧。
采用2302 MOS管可不行,内部二极管不符合续流方向,没用,照样产生高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建议客户要么改板加个二极管。或者是直接用2302mos管。mos管也集成一个二极管在里面不是 ...

功率MOS管内部的二极管不能起到首帖C4位置二极管的续流作用。用MOS管也必须外部使用二极管续流。

楼主为节约成本,却不知道电容C4也是要成本的。C4用一支1N400X替代后,成本并不会增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建议客户要么改板加个二极管。或者是直接用2302mos管。mos管也集成一个二极管在里面不是 ...

如果二极管和C4封装相同,不必改板。用了二极管就不必使用C4。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二极管和C4封装相同,不必改板。用了二极管就不必使用C4。

谢谢指点!
但是C4是插件 点在了马达的两端。这么做意义不明,但是我们这个地区基本上都是这么干的。如果直接把马达两端的插件电容换成插件的二极管,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公司人基本上都走光了,而我刚刚毕业学的也是偏重软件。所以电路都是找以前生产过的方案来拼凑的。
还需要花心思研究这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板子都不需要改,把电容换成二极管就可以了。0805以上封装的都很容易采购吧。
采用2302 MOS管可不行 ...

C4是一个插件104直接点在马达两端的。

网友F:
加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G:
直流马达要不断换相,电流有很短时间的中断,电机线圈时感性负载,没有续流二极管,三极管会被感应的高压击穿

网友H:
小功率的,并个电容,可以消除马达电感的反冲电压,电容越大,抑制越好。
马达功率大了,电流大了,反峰电压高了,二极管更合适,除非电容继续加大,但是启动的冲击电流也大。
电感的能量全部转移到电容上面时,电容电压最高,其实可以计算的。

网友I:
二极管击穿的换,电机短路肯定不转动了,这个肯定要加续流二极管的

网友C:
将C4的容值变大,也会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