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arm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8-12-04):
请问 用f407驱动继电器 选怎么驱动芯片呢

网友A:
我也在选 推荐你一个nud3105d

网友B:
看驱动那种继电器

网友C:
跟407关系不大 主要看驱动的继电器的种类

网友:
看你驱动多大的继电器了

网友:
5-12v的你可以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D:
应该有专用的继电器驱动芯片吧

网友E:
我用的安森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