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知道怎么把.hex文件转化为.c文件吗?请赐教

楼主(2018-12-04):
各位大佬知道怎么把.hex文件转化为.c文件吗?请赐教

网友A:
hex是编译后的文件,不能转回c了。

网友B:
那得原作者才能办到,一般人是无法把0和1转化成VIOD的。

网友C:
文件有两种,一种是文本文件,一种是程序二进制文件,不管哪种文件都可以用十六进制编码来显示,称为hex文件。

网友D:
C与HEX并不是一一映射的,有可能N个人写的C,会出同一个HEX,你希望回成哪个人写的呢?或许你可能说:任意一个孝可以,只要能转C就行。

网友E:
同一个C程序,用不同的编译器去编译生成的HEX也不一定相同。

网友F:
将HEX转C是很困难的事,只有C的超级高手才有可能还原,也只是“可能”,他必须充分了解C的编译规律与特点,才能进行反编译。

网友G:
由于单片机是最底层的控制器,它与硬件是直接连接的,如果不了解硬件需求是无法理解程序意图的,这对反编译是不利的。

网友H:
HEX→BIN→汇编,这种事我做过好几次,每次都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必须有硬件在手,且事先有可以运行的成品,进行功能、接口的比对。最后还原成程序流程图,以解出程序的意图。有了流程图,就可以用C重写了。就算是“还原”了,不过,有汇编程序又有流程图,也就没有再写C的必要了。

网友I:
楼主是想**别人的劳动成果吗?这个需要解密,得专业人士。

网友J:
楼主这是要把香肠转成活猪的节奏啊,难度太高了。

网友K:
你好 关于笙泉产品的开发技术问题 可以加我QQ 328626444    潘 R 我协助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