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strap Loader的作用和动作

楼主(2018-12-04):
请教各位达人MSP430中的Bootstrap Loader的作用和动作,
我看了User's Guide和其它的一些资料,还是不怎么懂,
坐等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A:
通过bsl与上位机之间进行通信,使程序固化在msp430的存储器中!

网友B:
BSL是用来和上位机通信,更新MCU固件的

网友A:
The MSP430 BSL enables users to 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or RAM using a UART serial interface. Access to
the MSP430 memory via the BSL is protected by user-defined password.

网友C:
我还以为是扩展用的呢。。。

网友D:
BSL也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C:
bootloader有教程吗?

网友E:
这个 怎么使用修改?

网友F:
这个是做二次简单升级的基础的。。主要用其对程序重新写读的

网友D:
BootStrap Loader第一个被加载,而在把主应用程序加载到自己的子应用程序域。然后主程序加载一个子程序到同域中。这连个程序都会被加载到bootstrap loader的应用程序域的子程序域。这样它们就可以共享任何在bootstrap里面定义的类,当然前提是使用它们自己的类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