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 版本差异导致无法烧录

楼主:
STM32F103RCT6 版本差异导致无法烧录

楼主(2018-12-04):
在用STM32F103RC6的时候, 烧录异常,报错“Flash download failed”。
我用的是Keil4软件,ARM仿真器,选择SWD烧录

楼主:
观察,无法烧录的芯片的丝印 为 ARM1 STM32......CHN

网友A:
有以前留下的芯片吗?

楼主:
手头上也有以前留下的芯片,但丝印为ARM3 ARMX等等,换上后就可以正常烧录~

网友B:
这个ARM1的IC到底和ARM3的IC有什么不一样~ 是要修改代码?

网友C:
以后不再用ARM1的芯片?

楼主:
网上说,ARM后面跟的数字,表示ST的版本的号,X是最终的版本,但用起来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D:
这个没啥关系的;

楼主:
可能你的烧写器不太支持,有BUG;

网友E:
也不排除芯片异常,翻新的;

网友D:
把图片中那个verify 勾勾去掉

网友F:
哪个版本合适哪个版本不合适啊

网友G:
st的怎么也存在这个问题啊

网友H:
楼主是说芯片本身的差异?

网友I(2022-06-17):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是使用STM32F103RCT6 ARM3的没有办法下载,但是换成丝印是ARM2的就可以正常下载

网友J:
这是什么鬼?楼主求证的如何了

网友K: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