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义两个I/O引脚分别输出两路PWM波

楼主(2018-12-04):
已用TIMERA写好了一个输出。用到了OCCR0和OCCR1,作为频率和占空比控制。如果可以如何定义两个I/O引脚分别输出两路PWM波?

网友A:
不知你所指的2路PWM是否频率相同?

网友A:
如果频率相同是可以输出的

楼主:
不同的,但暂时没有研究价值,参加电设现在得去研究2553了

网友B:
他有两个计时器。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你用的那个处理器?
配置两个PWM不就行了吗?

网友D:
使用定时器中断实现了。

网友E:
这个控制不来了

网友F:
楼主的需要使用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G:
现在都有多路PWM输出

网友H:
这个没使用过。

网友I:
可以输出两路以上的芯片

网友J:
OCCR0和OCCR1可以吗?

网友K:
这个有很多的芯片。

网友L:
TIMERA只要这一个吗?

网友M:
这个不知道一个定时器怎么输出两路

网友E:
只能配置一个IO了。

网友M:
只能使用定时器中断了。

网友F:
是单片机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其他的定时器呢?

网友G:
msp430也有很多高端的设计。

网友K:
多路PWM的输出没有问题。

网友H:
msp430f149吗?

网友J:
控制舵机吗?

网友I:
推荐使用msp432呢?

网友D:
定时器中断里面翻转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