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发射脉冲,再接受回波,计算出距离,请问怎么进行计时啊。

楼主(2018-12-04):
使用单片机发射脉冲,再接受回波,计算出距离,请问怎么进行计时啊。

网友A:
从你发送出脉冲开始计时,然后用中断接收回波,这2个信号直接的时间长度,可以用timer的TAR计算出,然后根据主频来算出时间,

网友A:
是的,主要是要用到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啊,在发出脉冲时将timer的TAR值计录一下,然后捕获到回波后,在将此事TAR值记录一下,前后两次的时间差自然就会有了啊

网友B:
不过计算这个时间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啊,TAR自动记到65535(16位单片机)就会开始从0开始重新计数的,一定要注意在接收到回波之前TAR有没有跳变的,

楼主:
嗯,这个是可以通过Timer的相关寄存器的相关位检查的到的啊

网友C:
对,楼上两位补充的不错

网友C:
定时器计算时长呢。
可以使用捕获的方法。

网友D:
使用定时器

网友E: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

网友F:
超声波测距

网友G:
应该是计时

网友H:
测量脉冲吗?

网友I:
获到上升沿时定时器从零开启计时

网友J:
网上不是有教程吗

网友K:
使用是什么单片机呢

网友L:
推荐看看超声波的

网友M:
使用现成的模块吧

网友D:
一般都是使用中断触发的。

网友F:
单片机的计时器开始计时,超声波被发射后按原路返回,在经过放大带通滤波整形等环节,然后被单片机接收,计数器停

网友M:
楼主的自己编写程序就复杂多了。

网友G:
测启动脉冲发出后到收到返回高电平的时间

网友L:
可以模仿其他的程序编写。

网友H:
可以捕获脉冲长度的。

网友I:
测量回波停止计时了

网友J:
就是中断进行计时计数了。

网友E:
是超声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