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那一款单片机能道19200bps的波特率

楼主(2018-12-04):
MSP430的那一款单片机能道19200bps的波特率

网友A:
波特率都能达到19200bps或更高

网友B:
f149不知道行不行

不过449我测试过

可以到384000的

网友C:
32768HZ的外晶应该不够,但用F4XXFLL+后应该也可以

网友D:
处理能力是肯定够的,只是F49

网友A:
处理能力肯定够的,只是F149需要外接高频晶振

网友E:
在user guide里都有关于波特率配置,跟系统主时钟有关

网友F:
149的内部DCO不太准,一般不用,用149的时候都会外接高频晶振的,最高为8MHz,串口通讯的19200波特率当然是不再话下的啊

网友G:
看你的设计需求,想要提高其波特率,换外部晶振

网友G:
不过一般都能达到要求的

网友D:
接八兆晶振是可以的
波特率是由UART协议决定的,和MCU没多大关系的

网友H:
哪个都能到这个波特率。
115200都没有问题呢。

网友I:
这个波特率很低的,都能到。
只要选择合适的时钟就可以,太低的时钟做不到这个波特率

网友J:
MSP430F149

网友K:
MSP430F1x系列16位MCU

网友L:
很多的单片机也支持。

网友M:
19200bps的波特率?

网友N:
MSP430F2系列&F4系列

网友O:
STM32、51、TMS、MSP430

网友P:
各种型号的430

网友Q:
MSP430G2x32、MSP430G2x02

网友R:
MSP430的具体型号太多了。

网友J:
MSP430系列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N:
现在msp432也可以实现。

网友S:
MSP430F5529的开发板

网友M:
为什么不选择9600的?

网友K:
MSP430L092 也行。

网友L:
波特率是115200也可以的。

网友Q:
MSP430F5xx系列支持。

网友P:
MSP430会向着专用,更低电压,更低功耗的方向发展

网友O:
MSP430G2553也可以。